关于米勒补偿答网友问

楼主(2019-03-28):
实际上这个问题,N久以前在论坛上说过了,只不过时间长了不好找,所以这里重复一下重点结论。

首先一定要明白一个问题:受限于个人认知,或者是受限于时代,很多论文在今天看来并不一定是可靠的,或者说**的结论,只能在特殊环境下才成立,即便它是发表在重点期刊上面的。

所以,千万不要盲目相信论文,不管它有多权威。

这篇**的关键说法,是不对的:

楼主:
上面画线地方的说法,来源是这篇**:

仿造类似说法的中文**:

还有matlab仿真,看起来“证据确凿”了:

关于米勒补偿,我们教科书等常见书籍,是假设主极点在前,非主极点在后的,如果主极点在输出,还非常“包力”地套用一般极点分离机理,就会发现矛盾,所以上面那篇英文**,不得不提出4极点模型,以变不管主极点在哪都适用。

只不过4极点模型太复杂了,没有实用价值,所以即便它是把问题解决了也没意义。

楼主:
基本结论:

一般来说,常见的是主极点是1,次极点是2,此时,未加米勒补偿电容时的频率特性曲线为:

如上图,分红线加蓝线,合成最终的黑线,由于它不满足下图所示的巴特沃兹响应必须的波特图:

所以,要频率补偿。

此时,加上米勒补偿电容后,极点翻转情况为:

如果运放输出级驱动大电容,此时未补偿的频率响应曲线变为:

相比较于上图,f1和f2的顺序相反了。

此时加入米勒补偿电容,极点仍然是正常的翻转:

注意不要搞错,以为f1变大,f2变小,两者会相遇了。

注意,米勒效应有效的前提,是有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这样才能让运放输出阻抗变小,极点才能正常分离,否则极点分离要停止。

所以,这个米勒补偿电路有2个极点,以及一个零点,只要它们的分布是下面情形(有限零点高于两个极点)

那么不管原来的运放是输入还是输出是主极点,也就说,不管上图中的极点1和2顺序如何,极点1是主极点也行,极点2是主极点也行,米勒补偿后,它们是正常的极点分离,分离趋势如上图。

但是如果零点不够大,夹在两极点之间,那么米勒补偿就失效了,两个极点向同方向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