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CH374读取键鼠信号时,数据传输完成后键鼠设备应答超时问...

楼主(2019-03-28):
CH374读取microsoft的复合无线键鼠信号时,数据能正常接收产生传输中断,但是设备应答超时,查询(REG_USB_STATUS)USB 状态寄存器的值显示为设备应答错误或者超时无应答,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程序运行时测试普通键鼠和惠普的复合键鼠能够正常工作,唯独microsoft的复合键鼠应答超时,代码段在图片附件里,有清楚的大神能指导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A: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

大哥,能给我指导一下么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应答超时是在什么阶段?
如果是在枚举阶段,那么你检查一下USB通讯速度是否匹配,因为可能你前面操作的普通键鼠是低速设备,而这里的复合键鼠是全速设备,但是你的总线速度还是低速。
如果是数据阶段,那么你首先可以检查一下你的中断端点是不是正确,具体的中断端点号在配置描述符中去获取,另外你还需要检查一下你不停发IN包去获取数据的这个间隔时间不能太快,这个间隔时间的标准你可以查端点描述符。

若还有后续问题,请咨询江苏沁恒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支持025-52638375、025-52638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