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TPA3221复位RESET时序和脉宽问题

楼主(2019-03-28):
(无正文)

网友A:
我帮你看看啊!!!!!

网友B:
你要看 RESET 信号吗?
9.4.3 Device Reset
Asserting RESET low initiates the device ramp down. The output FETs go into a Hi-Z state after the ramp down
is complete. Output pull downs are active in both BTL mode and PBTL mode with RESET low.
In BTL modes, to accommodate bootstrap charging prior to switching start, asserting the RESET input low enables weak pull-down of the half-bridge outputs.
Asserting RESET low removes any fault information to be signaled on the FAULT output, that is, FAULT is forced high. A rising-edge transition on RESET allows the device to resume operation after a fault. To ensure thermal reliability, the rising edge of RESET must occur no sooner than 4 ms after the falling edge of FAULT.
The TPA3221 will enter a low power state once the ramp down sequence is complete.
这个信号是个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 RESET 信号吗?
9.4.3 Device Reset
Asserting RESET low initiates the device ramp down. The outp ...

To ensure thermal reliability, the rising edge of RESET must occur no sooner than 4 ms after the falling edge of FAULT.

谢谢回答
我自己也看到了这句话
【1】你说这是个输入信号是什么意思 谁输入给谁?是复位电路(复位芯片)输出给功放芯片的吧
【2】上面这句英文 这个4ms也不是复位脉宽啊

网友B:
是外部输入的信号, 要求不要低于 4mS 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外部输入的信号, 要求不要低于 4mS 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