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无线通信相关问题

楼主(2019-03-28):
各位大神,大家好。本人在项目中遇到了如下问题,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谢谢!
            开发了一套通信端机,近期在进行山上和山下测试时发现:
               1、从山上到山下,将信号功率衰减20dB仍能够正常通信
               2、从山下到山上,功率不衰减,都不能够正常通信
               3、在实验室测试两个端机的灵敏度和发射功率都差不多。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去定位问题?谢谢!

网友A:
山下用定向天线

网友B:
这是无线电波传输路径的影响,想必楼主所用频率较高,可以用定向天线的办法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无线电波传输路径的影响,想必楼主所用频率较高,可以用定向天线的办法来改善。 ...

谢谢,频率不高,不应该山上的条件更好吗?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推荐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下用定向天线

能不能具体解释下,为什么全向天线不可以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频率不高,不应该山上的条件更好吗?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推荐吗?谢谢 ...

你这里是双向通讯,山上往山下效果好,反之就不好。频率足够低,比如长波信号受影响就小,频率越高受影响越大。但定向天线频率高的容易做,尺寸比较小。频率越低则尺寸越大,实现起来自然越困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解释下,为什么全向天线不可以呢?谢谢

能量是否集中的问题。用全向天线,多数能量都被山体屏蔽或反射,白白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是双向通讯,山上往山下效果好,反之就不好。频率足够低,比如长波信号受影响就小,频率越高受影响 ...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