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和关断epwm_isr中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3-28):
TMS28335有高达18路的PWM输出,其中12路普通PWM输出。6路高精度增强型PWM。PWM广泛应用于电机控制,逆变器等领域。刚开始学TMS28335的PWM的时候,感觉很迷茫,完全找不到思路。经过自己几天的钻研和阅读相关书籍和例程,终于攻克了PWM。
TMS28335一共有6个PWM模块,分别为ePWM1~ePWM6.每个PWM模块可以输出两路PWM,分别为ePWMA,ePWMB。这两路PWM可以独立输出,也可以互相影响。每个PWM模块包含一下的模块:
时间基准模块(TB):用来设置PWM的时钟频率,工作模式(增计数模式,减计数模式,增减计数模式),相位等的设置

计数比较模块(CC):用来设置PWM的占空比

动作相应模块(AQ):用来设置当TBCTR中的值达到相应的数值时,发生相应的动作(高电平,低电平等)。

死区模块(DB):死区模块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改变波形的相关的参数,例如,延迟上升沿的时间,延迟下降沿的时间,相位反转等。

PWM斩波器:对生成的PWM波进行斩波

故障输入模块(TZ):外部故障输入,提供的有相应的管角,分别为TZ1~TZ6.可以控制外部故障事件,可以产生相应的外部故障中断。

事件管理模块(ET):提供PWM的中断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S28335有高达18路的PWM输出,其中12路普通PWM输出。6路高精度增强型PWM。PWM广泛应用于电机控制,逆变器 ...

我说的是在主程序里面如何开启和关段PWM中断,开启和关段PWM中断的寄存器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在主程序里面如何开启和关段PWM中断,开启和关段PWM中断的寄存器是怎么配置的? ...

// Enable CPU INT3 which is connected to EPWM1-6 INT:
   IER |= M_INT3;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and higher priority real-time debug events: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网友A:
结合框图   中断是一级一级有开关的   总开关  还有各种选择开关   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B:
DSP的中断应该和C51的中断思想是一样的吧,有总中断,还有各级中断的开关等等。。

网友B:
楼上的框图给的很好呀,好好看看,捋一捋原理,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