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组问题

楼主(2019-03-28):
(无正文)

网友A:
printf打印到字符串结束符就停止

网友B:
char a[]={'a','b','c'};实际等于char a[3]={'a','b','c'};

char a[10]={'a','b','c'};实际等于char a[10]={'a','b','c',0,0,0...};

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r a[]={'a','b','c'};实际等于char a[3]={'a','b','c'};

char a[10]={'a','b','c'};实际等于char a[10] ...

不是遇到'\0'才结束么?0也会结束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遇到'\0'才结束么?0也会结束么

‘\0’就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