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RTT客户端改进:添加输入功能

楼主(2019-03-28):
添加输入功能,,更加实用,欢迎mark

源码:
https://github.com/XIVN1987/JRTTView

https://github.com/XIVN1987/DRTTView

楼主:
DRTTView打包成exe:

楼主:
JRTTView打包成exe:

网友A(2019-06-26):
感谢您的工作,下载了您的软件,有报错检测不到ST-Link/DAPLink.报错内容:No handlers could be found for logger "pywinusb".测试系统win10-1903.
请问我是否需要安装其他额外的软件或环境来支持您的软件?

网友A:
安装python2.7用您github\的代码编译了一下,log报错是WARNING:pyocd.probe.common:STLink and CMSIS-DAPv2 probes are not supported because no libusb library was found...我电脑系统是win10-1903,暂时没有其他版本系统可以测试.我安装了pywinusb的,尝试更新了pyocd和安装pyusb,libusb1.问题依旧.您的DAPcmd是能够识别到STlink的,但是也有提示.RTTView直接是识别不了

网友A:
使用libusb-win32-devel-filter-1.2.6.0.exe安装一次STlink驱动后正常,但是仍对整体的工作机制懵懵懂懂.麻烦您有空描述下数据交互流程,感谢

网友B(2020-06-27):
RTT,我在用的过程中,主要一个是不能显示中文,一个是如果我从一个程序跳转到另一个程序,就不行了。例如做IAP时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23-11-02):
我也是遇到这个情况,提示:No handlers could be found for logger "pywinusb".换了几个不同的DAPLINK都是这样,也装了pywinusb,提示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