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F103VET6驱动TFT液晶屏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9-03-28):
TFT用ILI9341,用8080并口模式。之前在ZET6开发板上用。现在做项目为了减少成本用VET6。

和ZET6比,VET6的FSMC只有一个Bank(只能用NE1),并且低16位地址线和16位数据线是复用的。
液晶屏只需要一根地址线来区分RS信号,那是否可以在配置FSMC时依然把“数据地址复用关掉”,RS信号接到高位地址线的其中一根即可??
因为关掉复用了,地址信号来时低16位的地址线不会传送到引脚上,只有高位的才会。而数据信号来时数据线就会传送到引脚上。
这样是否行得通??????

网友:
用rs=1,=0来区别数据或地址,可以的

网友A:
这个的话,得叫大佬来帮助你了啊!

网友:
TFT屏厂家可以支持你解决这个问题, QQ-383318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