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春季芯耀+仓库温度报警系统

楼主(2019-03-29):
     最近做的小实验主要运用GD32F350作为主控MCU,通过一线式通讯接口,外接一个DS18B20进行温度采集。由于是单线式传输,因此对时序要求比较严苛。本次小实验要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大概的执行流程就是通过DS18B20实时采集室内温度,并通过内部寄存器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编写一线式通讯协议,使用GPIOB_12将完成数据的收发。当采集的温度值在10℃~33℃时为正常范围,显示内部LED灯为0.3秒亮灭间隔,外部7盏灯会依次以0.05秒的时间间隔亮灭。如果大于33℃或者小于10℃时,则内部LED灯以0.05秒的时间间隔依次两灭,同时外部LED的第8盏灯也会以0.3秒亮灭频率闪烁,并且外部蜂鸣器器会持续响起,用到的是GPIOC_6管脚。当然这温度的范围根据用户要求可以适时设定。
      主要配置一些GPIO的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sp_ds18b20.h"
#include "gd32f3x0.h"
#include "colibri_bsp.h"

#define DS18B20_SKIP_ROM       0xcc   //跳过序列号
#define DS18B20_COVERTT        0x44   //数值转换
#define DS18B20_READ_MEM       0xbe   //读取数据

uint32_t Tick;
uint16_t buffer[3]={249,499,749};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uwTick;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Mhz interrupts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000U))        while (1);        //1Mhz
      /*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0U);
}
void GD_decTick(void)
{
        if(0U != uwTick){
        uwTick--;
        }
}
void delayus(uint32_t nTime)
{
        uwTick = nTime;
        while(0U != uwTick){
    }
}
void delayms(uint32_t nTime)
{
        uwTick = nTime*1000;
        while(0U != uwTick){
    }
}
void SysTick_Callback(void)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1Mhz
{
        static uint32_t time =0;
        time++;
        GD_decTick();
        if(time == LOOP_TIME){                //1M/LOOP_TIME=1M/10000=100hz
                SysTick_Callback();
    time = 0;
  }
}

/*!
    \brief      configure the TIMER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timer_config(void)
{
    /* TIMER0 DMA Transfer example -------------------------------------------------
    TIMER0CLK = 84MHz(GD32F330) or 108MHz(GD32F350), Prescaler = 84(GD32F330) or 108(GD32F350)
    TIMER0 counter clock 1MHz.

    the objective is to configure TIMER0 channel 1 to generate PWM
    signal with a frequency equal to 1KHz and a variable duty cycle(25%,50%,75%) that is
    changed by the DMA after a specific number of update DMA request.

    the number of this repetitive requests is defined by the TIMER0 repetition counter,
    each 2 update requests, the TIMER0 Channel 0 duty cycle changes to the next new
    value defined by the buffer .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timer_deinit(TIMER0);

    /* TIMER0 configuration */
#ifdef GD32F330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83;
#endif /* GD32F330 */
#ifdef GD32F350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07;
#endif /* GD32F350 */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1;
    timer_init(TIMER0,&timer_initpara);

    /* CH0 configuration in PWM0 mode */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HIGH;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0,buffer[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TIMER0 primary output enable */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0,ENABLE);

    /* TIMER0 update DMA request enable */
    timer_dma_enable(TIMER0,TIMER_DMA_UPD);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0);

    /* TIMER0 counter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0);
}

void GPIO_Init(uint32_t gpio_periph,GPIO_InitPara *Para)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BOP(gpio_periph) = Para->GPIO_Pin;
    GPIO_OSPD0(gpio_periph) = Para->GPIO_Speed;
    GPIO_OMODE(gpio_periph) = Para->GPIO_Mode;
    GPIO_BC(gpio_periph) = Para->GPIO_Pin;
}

void TempGPIO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empGPIOin(voi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empGPIOout(voi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外部的蜂鸣器代码如下:
void RunBeepExternal(unsigned int TimeCounter)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GPIO_PIN_6);
          delayus(TimeCounter);
        EvbBeepExternalControl(BEEP_ON);
        delayus(TimeCounter);
          EvbBeepExternalControl(BEEP_OFF);
        delayus(TimeCounter);
        EvbBeepExternalControl(BEEP_ON);
        delayus(TimeCounter);
          EvbBeepExternalControl(BEEP_OFF);
          delayus(TimeCounter);
        EvbBeepExternalControl(BEEP_ON);
        delayus(TimeCounter);
          EvbBeepExternalControl(BEEP_OFF);
          delayus(TimeCounter);
}
  外部蜂鸣器亮起,报警提示。
   此次实验的时序很重要,对于DS18B20,我象征性的截了几张图如下:

     GD32F350的正面照及硬件连接如下:
    最后祝福GD32兆易创新能够越来越红火,将来举办越来越多的优惠活动,祝愿兆易创新在2019年能出更多创新型产品。最近的GD32E231也问世了,希望开发资源丰富,让工程师越来越容易上手,灵活使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

谢谢关顾!

网友B:
这个小红板是论坛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红板是论坛送的吗

小伙计,不是的哦,是我在官网申购的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伙计,不是的哦,是我在官网申购的哟。

免费的吗?我也申请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费的吗?我也申请个去。

是啊,可以申请免费试用的,网友!

网友D:
大哥,大侠,中奖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大侠,中奖没

小奖而已,在技术交流群中高手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