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boot引导内核问题

楼主(2019-03-29):
uboot引导内核,输入启动地址putty就一直刷这个,一条一条的刷,是我的启动地址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什么是UBOOT,为什么要有UBOOT?

  UBOOT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启动linux内核,因为CPU不能直接从块设备中执行代码,需要把块设备中的程序复制到内存中,而复制之前还需要进行很多初始化工作,如时钟、串口、dram等;
  如要想让CPU启动linux内核,只能通过另外的程序,进行必要的初始化工作,在把linux内核中代码复制到内存中,并执行这块内存中的代码,即可启动linux内核;一般情况下,我们把linux  镜像储存在块设备中如SD卡、iNand、Nandflash等块设备中,首先执行UBOOT带码,在UBOOT中把块设备中的内核代码复制到内存地址0x30008000地址处,然后在执行bootm 0x30008000
  命令来执行内核代码;

网友A:
你看看你的uboot是不是设置的地址正确。参考一下新唐的github上的例子。

网友A: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970_U-Boot_v2016.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uboot是不是设置的地址正确。参考一下新唐的github上的例子。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uboot是不是设置的地址正确。参考一下新唐的github上的例子。

请问一下我这个的加载地址和启动地址都是0x00008000对吧?

楼主:
显示这样又是为啥???

网友B:
不懂这个啊,没玩过。

网友C:
先用官方的镜像烧录看看 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调试好没,这个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