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4ma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9-03-29):
我需要给一个传感器供电,传感器是4ma恒流源供电形式的,要求输入电压不小于24V。在书本上找了个这种电路,可它是电流“吸收“型的,我想把它用PNP管改成电流”吐出”型的,可不知道要怎么接了。。。。。,有没有用过类似的,请指点下下,谢谢!

网友A:
IEPE 传感器方案一堆

网友B:
这个电路可行, 不过要求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要尽量高一点.
因为会影响电流精度, 对不起高精度的 TL431

网友C:
你那个是经典的镜像电流源。但我一直觉得对称性不够好,因为Q1的BE结流过的电流远大于Q2的BE结。下面这个电流源的对称性好些。但为什么教科书不用这个电路,因为多了一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经典的镜像电流源。但我一直觉得对称性不够好,因为Q1的BE结流过的电流远大于Q2的BE结。下面这个 ...

镜像恒流源多应用于IC内部电路,分离元件组成镜像恒流源实际应用很少。而IC内部不好构造阻值较大(>1K)的电阻。但IC内部可很容易增加更多三极管、更复杂电路、更复杂反馈来平衡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