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噪声无处不在....

楼主(2019-03-29):
“21学堂”中“干扰噪声及其抑制”开篇,详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682894-1-1.html

楼主:
“21学堂”中已经开设了若干基础学科知识的梳理帖子(未完待续),现在是该涉及到应用层面的时候了。

网友A:
这个标题写得好.
干扰噪声是系统常态. 设计所要考虑的是降低至系统可以承受的地步.

网友B:
这几年一直都说【后续给出】:

这传输线方面,刚抄几个皮毛概念,转脸又跑去抄噪声了,这后续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现在快60岁了,莫非要等到大侠80岁时候?

你这帖子名字,起的太酷了,高大上!
就是打开帖子一看,发现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网友C:
    整天就知道抄公式,抄了一堆微波的公式,有本事实际设计一个射频放大器看看?

    从工程设计指标开始--》器件datasheet S 参数解读--》仿真匹配--》实际设计打板调试--》网络分析仪验收---》实战验收效果。
    有本事做得到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几年一直都说【后续给出】:

     先不说他高频微波高速了,就低频的,电路公式抄了一堆,扯了好几年这个名词那个数学公式,
    TMD就没见一块PCB,哪怕是一个三极管实物,整天在论坛上说自己很牛?你不懂这个公式就不用混工程师?牛个蛋啊,这个叫新概念:云模拟电路?云AI设计?还不赶紧上市科创版就靠H了。。。
      人家赵括起码都还上了战场

网友B:
做研究是门学问,中庸之道还是有点市场的。
例如传输线的严格推导,这个绝对是可以的,但是除了CAD之外,意义就不大了,上面图片就是教科书上传输线波导部分的推导,解那个方程需要把吃奶劲使出来。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在我那个板块以前说的,使用半严格公式,一方面照顾工程应用,另一方面逼近的准确度完全可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他高频微波高速了,就低频的,电路公式抄了一堆,扯了好几年这个名词那个数学公式,            ...

张大侠又来给铁哥们扫清吹牛障碍了。

有个亲戚当坛主,就可以一手遮天了?

网友B:
有人扬言要揭穿我“反射波/入射波不是物理波”的,这都等半个多月了,还不见动静。

抓紧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张大侠又来给铁哥们扫清吹牛障碍了。

     有这样拉偏架的吗?为了政治正确而政治正确。。。。。
     新手不清楚,以为其很niuB,老手知道其有破绽,很多人都懒得理他不说破,或者怕引发政治不正确,没必要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