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修改新唐ISP源码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9-03-29):
我按照新唐官方给的ISP源码(NuMicro_ISP_Programming_Tool_V2.06)进行修改,发现进入ISP代码后,debug程序一直在停在while (!(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有三点疑问:
1.源码使用的是内部时钟,但是https://bbs.21ic.com/icview-2614028-1-1.html这个帖子上说“8,选择“外部时钟”,“LDROM”启动,“低电压2.2V”后确定返回;”使用外部时钟,这里相矛盾;
2.如果1的矛盾存在,我将时钟选择改为“内部时钟”后,将生成的.bin文件下载到LDROM中,程序依然停在第一个while语句那里;
3.另外我将源码的这两段while注释掉后,将生成的bin文件烧录可以启动。但是通过ISP.exe烧录更新的程序时,一直出现这样的画面。不知道和前两个问题有没有关系,请大神解答!
2019-3-29 08:59 上传

网友A:
有复位吗?按复位键看看是否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复位吗?按复位键看看是否还是这样。

上电复位也不行

楼主:
第三个问题,我通过debug发现在ISP引导程序中的UART中断没有进去,导致接收不到上位机发过来的命令,直接进入了APROM启动应用程序。但是对于串口中断,我没有改动里面的配置,怎么会进不去呢?

网友:
查看有关串口中断和中断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