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TI AM5708 的工业派

楼主(2019-03-29):
主:此**来源于匠牛社区
工业派(IndustriPi) 是一款基于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I) Sitara 系列产品 AM5708 异构多
核处理器设计的开源智能硬件开发平台,主要面向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边缘计算,
智能人机交互等应用领域。由于其丰富的工业属性,尤其适用于工业控制,工业通讯,工业人机交互,工
业数据采集与处理,实时控制等工业应用领域。工业派是一个软硬件完全开源的基础平台,开发者可以用
于功能测试、算法验证、应用开发等 。

楼主:
工业派(IndustriPi) 是一个基于 AM5708 的最小系统,
 支持 1 路千兆以太网接口
 支持 1 路百兆工业以太网接口(PRU)
 支持 1 路 USB3.0 和 1 路 USB2.0 接口
 支持标准 HDMI 输出接口
 支持 CSI 高清摄像头接口
 支持 130pin 接口扩展
 支持 WiFi、蓝牙(可扩展)

楼主:
工业派(IndustriPi) 支持丰富的软件开发生态体系,提供支持 Processor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DK),可支持包括 Linux 和 RTOS 两个版本;支持 Ubuntu16.04 操作系统;支持 ROS
机器人操作系统;支持深度学习架构——TIDL,通过高度优化的 CNN / DNN 实现。支持 Caffe 和
TensorFlow-slim 框架训练的模型可以导入和转换。

楼主: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是基于 AM5708 芯片的最小评估系统,支持 1GB DDR3 内存
和 8GB eMMC 存储空间。支持 1 路千兆以太网接口,并同时支持 1 路工业以太网接口。支持 1 路 USB3.0
和 1 路 USB2.0 接口,丰富系统扩展的便捷性。支持摄像头 CSI 接口,可以选配 CSI 高清摄像机。支持 80pin
扩展接口,可灵活的对板卡接口进行扩展。

楼主:
功能框图

楼主:
工业派(IndustriPi) 开发板硬件组成:
 主芯片采用 TI AM5708 芯片
 2 片 DDR3L_SDRAM(低功耗),每片 512MB,共 1GB
 1 片 8GB eMMC
 采用专用电源管理芯片 TPS659162
 Type c 电源输入接口(仅做电源输入接口用)
 1 个复位按键
 1 个 10M/100M/1000M 网络接口
 1 个 10M/100M 工业网络接口(PRU)
 1 个 TF 卡插槽
 1 个 20pin 的 JTAG 调试接口(全功能)
 1 个 USB 3.0+USB2.0 叠层接口
 1 个标准 HDMI 视频输出接口(最高输出 1080p60 音视频输出)
 1 个 CSI 视频输入接口
 2 个 40PIN\2.54 间距扩展接口
 1 个 50PIN\1.27 间距扩展接口(扩展 WiFi)

楼主:
开发板的接口示意图

楼主:
开发板接口示意图

楼主:
开发板正面视图

楼主:
开发板背面视图

楼主:
工业派(IndustriPi) 的开发板使用外部 5V 电源, 外部电源由 USB – type C 口输入。在您
的包装盒中,我们会给您配送一根 USB – type C 线,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 5V 电源输入
转换为不同的输入电压电平为 TI AM5708 处理器和其他电路提供电源输入。
其中 USB – type C 额定电压 30V, 电流区间值为 0.25A-5A, Type c 地引脚电流最大 5A,信号引脚
电流最小 0.25A。

楼主:
工业派(IndustriPi) 的 Type c 口为标准的 USB 3.1(USB 3.1 第 2 代, Superspeed+)插
座,配接次数能达到 10000,触头镀层为金,外表屏蔽材料为不锈钢,材料可燃等级为 UL94 V-0,绝缘颜
色为黑色。
工业派(IndustriPi) 板卡电源输入时, 注意使用 5V/2A 的,电流不能太小比如 1A 可能
会造成板卡启动时候出现错误。 通电时取下电源插头并重新插入可能会损坏电源插头 Type c 口或连接到
电路板的其他设备,例如提供接地路径的仿真器。

楼主:
使用TI的 TPS659162 电源管理 IC(PMIC)充分满足 TI AM5708 处理器的电源各种时序要求。了从
TPS659162 PMIC 到 TI AM5708 处理器的电源连接。

楼主:
开发板电源框图

楼主:
开发板 AM5708 处理器在其核心逻辑中消耗大部分功率。 因此,最
小化电压提供给这个核心逻辑可以最小化功耗。 DVS/AVS control 用于提供最优化的解决方案。通过这种
方式,核心逻辑被分成多个段,每个段可以单独控制,在某些处理块中需要更高性能的应用程序可以以更
高的性能运行,根据内部时钟频率与“工作负载”调节到最低与最高电压之间的任何电压值,性能可以在
较低的电压下工作,从而进一步优化系统功耗。

楼主:
TPS659162 PMIC 连接到 AM5708 处理器上的 I2C1。这允许应用程序用于单独控制 AVS/DVS 电源输出,
它还允许应用程序控制电压由 LDO 产生,用于其他接口,工作电压为 1.8V 或 3.3V,具体取决于运作模式。
但是我们一般不会动态控制,一般会在驱动程序中写死是多少伏特电压。

楼主:
工业派(IndustriPi)还包含其他的的电源转换设备电路:
 TPS54620 降压转换器:该转换器从主电源输入产生 3.3V 电压,它将此电压提供给 2 个网口, TF卡连接器和 JTAG 调试接口, CSI 接口;
 USB – type C 输入 5V 电源经过 PTC 自恢复保险丝,最大电压 6V 3A (6A Trip) ,表面贴装,它为
HDMI 接口电路和为 USB 接口电路提供电压;
 DDR 的电压由 TPS54620 降压转换器痛过负载开关 TPS22965DSG 得到的,然后通过 DDR 终端稳
压器输出得到 VTT 电压;

楼主:
引导配置
工业派(IndustriPi) 可以使用 SYSBOOT [15:0]引脚上提供的上拉/下拉电阻组合设置各种
引导启动配置,默认的启动配置是 100010,其中 sysboot[5:0]为主要控制模式的,其他位 SYSBOOT 是通
过电阻可调的,其中工业派(IndustriPi) 默认的配置是 SD 启动,没有 SD 卡就是用 eMMC 启
动。

楼主:
I2C 地址分配
基于 TI AM5708 的工业派(IndustriPi) 包含多个连接到处理器主端口的 I2C 总线。每条
总线都包含一个或多个 I2C 从设备,这些设备必须具有唯一的地址以防止争用。

楼主:
下表列出了连接到总线 I2C1和 I2C4 的器件移位后的地址:

楼主:
支持的存储类型
工业派(IndustriPi) 支持板载存储器,包括 DDR3L SDRAM, eMMC NAND 闪存和加密存
储,它还支持可以添加内存存储的 TF 卡插槽。

楼主:
DDR3L SDRAM
工业派(IndustriPi)支持 1 组 DDR3L SDRAM,能连接到 TI AM5708 处理器上的独立 EMIF,
EMIF 最高可支持 2GB。
工业派(IndustriPi) 上的 EMIF 包含两个 DDR3L_SDRAM(低功耗),每片 512MB,共 1GB,
所使用的 DDR3L SDRAM 存储器的部件号为 MT41K256M16TW-107 M AIT:P, 使用的封装是 96 球 TFBGA
封装

楼主:
eMMC NAND Flash
工业派(IndustriPi) 上的 MMC2 端口支持 eMMC 存储设备,因为它有 8 条数据线。 eMMC
占地面积符合 JEDEC / MMC 标准,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已经组装完毕,使用 Micron
Technology Inc 公司的 MTFC8GACAAAM-4M IT 成功通过测试,它是符合标准版本的 FLASH EMMC NAND
闪存。

楼主:
TF 卡槽
工业派(IndustriPi) 上的 SD / MMC 连接器是 MicroSD 连接器(制造商是 Proconn
Technology,零件号 MSPN09-X0-4090)。这是标准的 SD / MMC 卡类型的连接器。 它连接到 TI AM5708
处理器的 MMC1 端口,该端口针对此用途进行了优化。

楼主:
SPI Flash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包含有 1 个 SPI Flash 接口,其中包括 SPI1_D0, SPI1_SCLK ,
SPI1_CS1 , SPI1_CS0, SPI1_D1,用的 TTL 电平,低电平为 0(0V),高电平为 1(3.3V),由 TI AM5708 处
理器引出连接到 J9。

楼主:
加密存储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上的 I2C 用的 TTL 电平,低电平为 0(0V),高电平为 1(3.3V),
开发板上的 I2C4 支持加密验证,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上的加密芯片是
ATSHA204A-SSHDA-T,制造商是 Microchip Technology,它具有一流的 256 位密钥长度,用于密钥和数
据的 4.5 kb EEPROM,最多可存储 16 个密钥,封装是 8-SOIC。

楼主:
TI AM5708 的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平台的的 2 种网络接口。 工业
派(IndustriPi)开发板包含有 1 路千兆以太网接口(RGMII0) , 1 路百兆工业以太网接口
(PR2-MII0)

楼主:
PRU-ICSS 上的 100Mb 以太网端口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支持 1 个 100Mb 以太网端口,连接到 PR2_MII0,然后端口连接
到工业 PHY /收发器(DP83822IRHBT),然后连接到工业级 RJ45 连接器, 单口 10/100Base-TX 带变压
器,含 LED 灯, -40° C ~ 85° C。
对于 TI AM5708 处理器的 PORz 复位,收发器的复位驱动为低电平。每个收发器的复位也可以通过单
独的 GPIO 信号单独驱动处理器。工业收发器 DP83822IRHBT 提供 25 MHz 时钟。

楼主:
千兆(1000Mb)以太网端口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支持 1 个千兆位(1000Mb)以太网 PHY /收发器(KSZ9031RN),
连接到 RGMII0。 这个千兆以太网收发器是通过 RGMII0 连接到 TI AM5708 处理器内的以太网交换机模块。
工业派(IndustriPi)对于收发器的复位与 PORz 复位到 TI AM5708 处理器一致,KSZ9031RN
千兆位收发器提供 25 MHz 时钟。

楼主:
USB 端口介绍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包含 1 个叠层的 USB 端口。两个端口分别连接 TI AM5708 处
理器上的 USB 外设 USB1(2 层下边)和 USB2(2 层上边)。

楼主:
处理器 USB 端口 1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 USB1 端口仅作为 USB 主机(master)实现。它支持 USB2.1
(高速)和 USB3.0(超高速)数据速率。电路板上的连接器是 USB3.0 标准 A 型连接器。此 USB 端口上用
于实现 ESD 的设备 TPD2E001DRL 是用于 DP 和 DM 线路和用于超高速线路。
由于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 USB 端口 1 支持主机模式,因此它能够在 VBUS 引脚上驱
动 5.0V 电源。 为此,负载开关 TPS2065CDBVR 由 USB1_DRVVBUS 引脚控制。

楼主:
处理器 USB 端口 2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 USB2 端口也仅作为实现为 USB 主机(master),它仅支持
USB2.0 数据速率。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上的连接器也是 USB3.0 A 型连接器。此 USB 端
口上实现的 ESD 设备也是 TPD2E001DR。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 USB2 端口通过 USB – type C 口输入 5V 电源给 USB2 接口电
路供电。

楼主:
视频输入和输出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除工业通信功能外,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还
支持工业视频采集和显示。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扩展接口中包含 2 个视频输入端口
VIN1B(8 位)和 VIN2A(可配置为 24/16/8 位端口), 1 个视频输出 VOUT2(可配置为 24/16/8 位端口) ,
同时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还支持 CSI 视频输入和 HDMI 视频输出。

楼主:
VIN2A 视频输入端口
工业派(IndustriPi) 开发板的 PWM1,PWM2,PWM3 可以引脚复用为视频端口 VIN2A,端
口 VIN2A 可配置为 24/16/8 位端口,每个视频端口 A 可以作为具有时钟独立输入通道的端口(具有交错或
分离的 Y / C 数据输入)操作。所有输入均支持嵌入式同步和外部同步模式配置。支持单个外部异步像素
时钟,每端口高达 165MHz。端口 A最多支持一个 24位输入数据总线,包括用于 16位和 24位数据的 BT.1120
样式嵌入式同步,能为设备提供视频捕获功能,能直接内存访问(VPDMA)引擎,以各种格式存储传入视

楼主:
VIN1B 视频输入端口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上包含有 VIN1B 端口,端口 B 是固定的 8 位端口,支持 BT.1120
协议,支持嵌入式同步和外部同步模式配置。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上的 VIN1B 端口能
为设备提供视频捕获功能,能直接内存访问(VPDMA)引擎,以各种格式存储传入视频。

楼主:
CSI 视频输入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上的 CSI 端口符合 MIPI D-PHY RX 规范 v1.00.00 和 MIPI CSI-2
规范 v1.00,在同步模式下具有 2 个数据差分通道和 1 个时钟差分通道, 双倍数据率,每个通道的 1.5 Gbps
(750 MHz)。 工业派(IndustriPi) 电路板上的连接器是 FFC/FPC 15 针 表贴垂直安装, 1mm
间距连接器, -20°C ~ 85°C。

楼主:
HDMI 视频输出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支持从 TI AM5708 处理器上的 HDMI 端口驱动的 HDMI 连接
器。电路板上的连接器是 HDMI 标准连接器, 表贴 19 针。它是用 TPD12S521HDMI 专用保护芯片实现的,
TPD12S521HDMI 该配套芯片提供 I2C 电平转换缓冲器, 5V 负载开关和多通道 ESD 保护。

楼主:
VOUT2 视频输出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支持视频显示子系统 VOUT2,开发板的 PWM1,PWM2,PWM3
可以引脚复用为视频端口 VOUT2,其中包括 24 位数据总线(数据[23: 0]),水平同步信号(HSYNC),
垂直同步信号(VSYNC),数据启用(DE),字段 ID(FID)像素时钟(CLK)。我司北京匠牛科技有提
供选配件包括 LCD 液晶屏和电容触摸屏,支持从 VOUT2 输出驱动 LCD 液晶屏和电容触摸屏。

楼主:
DCAN1
工业派(IndustriPi) 其包含 1 个控制器局域网(CAN)接口。 控制器区域网络(CAN)
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可有效支持分布式实时应用。 CAN 具有很强的抗电气干扰能力,能够自我诊断和修
复数据错误。在 CAN 网络中,许多短消息被广播到整个网络,这提供了系统的每个节点中的数据一致性,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上的 DCAN 端口 1 从 TI AM5708 处理器引出连接到 J5,其中 CAN
Rx / Tx 引脚可配置为通用 IO 引脚。

楼主:
PRU-ICSS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中的器件可编程实时单元和工业通信子系统(PRU-ICSS)由双
32 位加载/存储 RISC CPU 内核-可编程实时单元 PRU2,共享数据和指令存储器,内部外设组成模块和中断
控制器(PRU-ICSS_INTC)。 PRU 的可编程特性,以及对引脚,事件和所有 SoC 资源的访问,提供了实现
快速实时响应,专用数据处理操作,客户外设接口以及来自其他处理器内核的卸载任务的系统级芯片
(SoC)。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包含有 1 个可编程实时单元 PRU2,拥有一个以太网 MII_RT 模
块(PRU-ICSS_MII_RT),带有两个 MII 端口和可配置的连接。 PR2_MII0 端口通过工业 PHY /收发器
(DP83822IRHBT),然后连接到工业级 RJ45 连接器, PR2_MII1 端口通过 TI AM5708 处理器引出连接到扩
展器 J5。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上的可编程实时单元 PRU2 拥有 1 个工业以太网外设(IEP),
用于管理/生成工业以太网功能。 1 x 16550 兼容 UART,带有专用 192 MHz 时钟,支持 12Mbps Profibus,
具有可编程优先级的集成交换中央资源,所有**都支持奇偶校验控制。

楼主:
串口 uart3
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上的 UART 对从外围设备接收的数据执行串行到并行转换,并
对从 CPU 接收的数据进行并行到串行转换, 其中 UART3 支持 IrDA 功能。每个 UART 都可以用于配置和数
据交换外围设备的数量或设备之间的处理器间通信,工业派(IndustriPi)开发板上包含有一个
串口 UART3, 用的 TTL 电平,低电平为 0(0V),高电平为 1(3.3V), 工业派(IndustriPi)开
发板上的 uart端口 3从 TI AM5708处理器引出连接到具有三态输出的双路缓冲器/驱动器 SN74LVC2G241,
然后通过缓冲器连接到 J1,其中 J1 是 2.54MM 间距, 3pin 单排插针

网友A:
酷,这个板子不错,学AI顶呱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这个板子不错,学AI顶呱呱

也想申请一个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想申请一个玩玩

还没开始起售呢,申请有点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想申请一个玩玩

不过可以玩下 AM5708 芯片

网友B:
我参加了第十四届研电赛,其中企业命题中有需要用到该开发板的,但是网上好像找不到相关的购买方式。请问该怎么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参加了第十四届研电赛,其中企业命题中有需要用到该开发板的,但是网上好像找不到相关的购买方式。请问该 ...

有啊,这个板子25号开始出售,不用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参加了第十四届研电赛,其中企业命题中有需要用到该开发板的,但是网上好像找不到相关的购买方式。请问该 ...

我也参加了这个比赛,板子很贵 八百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