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度增量式PID参数如何整定?

楼主(2019-03-29):
最近在研究PID温度控制,搜集了很多资料都是以位置式PID为例,先设Ki和Kd为0,测试好控制周期调节Kp值使输出温度值出现等幅振荡时就基本上可以计算出P/I/D各项参数,但是关于增量式PID的有些资料里是说先调Ki参数,再调Kp,但是我不明白这个Ki值要调到一个什么指标才算合格?还望有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帮你顶帖问问吧,我也不清楚

网友B:
快捷方法是接上位机,根据温度曲线图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捷方法是接上位机,根据温度曲线图来调。

问题是要把温度曲线调到什么波形才算好?位置式的一般介绍是把波形调到振荡,关于增量式的整定很少有高手透漏,

网友C:
帮你顶起来  让有缘人看到

网友D:
这玩意儿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慢慢确定的,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不是人家不说,是没法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所以调整到什么地方,都是慢慢找感觉的。
再说了,追求极致的结果固然好,但需要多付出的时间和费用可能是几倍甚至是几十倍,所以,有时候能做到七八分就已经非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慢慢确定的,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不是人家不说,是没法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

嗯!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