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L的下降沿中断触发,是下降多少触发的呢?

楼主:
使用 STM8L152K4 ,采用下降沿中断触发采集ADC来判断按了那个按键(平时休眠省电)(另这是别人的键盘,我只是做键盘后段,所以键盘那边阻值无法更改)
如图所示

目前1~4按键都能正确的下降沿中断触发。(量得电压变为0.674,0.787,1.014,1.138V)
唯独第5个按键(1.359V左右)怎么也没有触发下降沿中断,这个值我查手册没有看到。
看这个不像是电压的1/2也不像是1/3。也不是下降超过一定时间来触发。

因此想问一下大家,下降沿触发中断,到底是以什么为基准?

另目前我需要弄个一线式判断12键输入,所以更加想弄明这里的原因..........或者大家有什么中断触发的更好形式呢?

网友A(2019-03-29):
去手册里找,信号进入IO经过斯密特触发器整形,看看斯密特的门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手册里找,信号进入IO经过斯密特触发器整形,看看斯密特的门限。

先谢回答。
我目前看了《产品规格》《参考手册》和比较可能有的《应用手册》
都没有提到这个参数(搜索关键字falling 和Schmitt)

其中《产品规格》
Table 19. Embedded reset and power control block characteristics

这个只是提到一些pvd,掉电复位的触发电压,但没有提到io的反相电压......

网友B:
这个不确定,看手册吧,难道你这个不是绝对的0和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回答。
我目前看了《产品规格》《参考手册》和比较可能有的《应用手册》
都没有提到这个参数(搜索关 ...

把IO的框图贴一下

网友A:
或者你是否可以考虑用定时器的比较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是否可以考虑用定时器的比较器功能。

对,我目前也是用类似的思路,不过改成2.7V的电压检测芯片。然后输出端接一个中断io。
当下降沿低于2.7V时,输出端直接拉低电平,从而产生中断。(但没有试过,目前理论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