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TCP客户端重启

楼主(2019-03-29):
各位大神,LWIP TCP客户端长连接,服务器端一旦将TCP关闭,就会导致系统重启,不知到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支招。谢谢! 下面是连接与接收数据源码。
        void  tcpcheckfun(void *arg, err_t err)
                {
                  if(0 == err)
                          opencpu_printf ( "tcp OK\n");
                  else
                  {

                          opencpu_printf ( "tcp err\n");
                  }
                }

        static err_t deal_rec(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struct pbuf *p,err_t err)
                {
                char * data = NULL;
                char *UserName =NULL;
                char *PassWord =NULL;
                char *LED_CMD  =NULL;
                char *ch =NULL;

                data = p->payload;

                 if (err == ERR_OK && p != NULL)
                 {

                        opencpu_printf(data);
                        opencpu_printf("Rec from server\r\n");

                        pbuf_free(p);
                 }
          //tcp_close(pcb);
      //tcp_err(Clipcb,&tcpcheckfun);
          err = ERR_OK;

          return err;
        }

        err_t TcpCli_Connected(void *arg, struct tcp_pcb *tpcb, err_t err)
        {

        //tcp_arg(pcb, mem_calloc(sizeof(struct name), 1));
        tcp_err(tpcb,tcpcheckfun);
            opencpu_printf ( "tcp send......\n");
                tcp_write(tpcb,test_msg,sizeof(test_msg),0);

                tcp_setprio(tpcb, TCP_PRIO_MIN);

                opencpu_printf ( "tcp rec......\n");
            tcp_recv(tpcb,deal_rec);

                return ERR_OK;

        }
#define server_point 1100

void tcp_test()
{

                struct tcp_pcb *Clipcb;
                ip_addr_t ipaddr1;
                IP4_ADDR(&ipaddr1,192,168,0,1);  //

                Clipcb = tcp_new(); ;//
                ip_set_option(Clipcb, SOF_KEEPALIVE|SOF_REUSEADDR);
                tcp_bind(Clipcb,IP_ADDR_ANY,server_point);//&ipaddr1IP_ADDR_ANY,point);           //
                opencpu_printf ( "tcp connecting......\n");
                tcp_connect(Clipcb,&ipaddr1,server_point,TcpCli_Connected); //

网友A:
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