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e230一个问题?

楼主(2019-03-29):
各路英雄好汉,这边看过来。那个GD32E230有没有像stm32那样flash有分配用来做eeprom的?或者gd32这款芯片有没有其他地址能当eeprom使用?需要存十几个数据。

网友A:
不清楚的啊!!!!! 我也不知道的啊!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flash是可以分配用来做eeprom的,把flash的读写擦除搞懂就好了,而且官方也是有例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