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稳压限流电路

楼主(2019-03-29):
d1为2.7v稳压管,
r5为电流采样,设计最大电流为1A,经lm385放大,与稳压管比较,再经过比较控制npn三极管

tl431是稳定4.2输出

这电路行不行,我买的是5V太阳能电池块,最高电压7V,最大电流1A,这电路跟使用dc降压模块,哪个好。
我感觉dc降压模块电流不高啊。

网友A:
当然是DCDC好了

网友B:
谁说的DC降压模块电流不高?一个MP2315做的DC-DC,芯片是TSOT23-8  比芝麻大不了多少。几个外围贴片,一个电感,5V输出,3A轻轻松松。淘宝上面一堆一堆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0.7e073e22yr7vw6&id=539690937452&ns=1&abbucket=11
这个就是MP2315做的,长期2A妥妥的。

网友C:
太阳能电池用的稳压电路最好使用开关型,要注意效率,线性系统的效率会造成更大的能量浪费。另外,开关型可不是没有大电流的,事实上线性系统才很难把电流做的很大,同样是因为效率问题。

网友D:
我对太阳能板用过简单粗暴的并联稳压电路,是利用二极管正向压降形成并联稳压器,用整流二极管与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