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单片机前后台系统的优缺点

楼主(2019-03-29):
一般的单片机系统大多是采用了此种模式编程,优点是简洁,明了,新手的上手速度很快,特别是专注用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个while循环基本是无敌的。比如实现一个i2c slave ,完全可以用一个while 来模拟实现一个i2c 的slave 控制器。在操作系统上来模拟一个i2c slave 的话,基本不太可能实现,因为实时系统存在最大关中断的时间。

接下来谈谈前后台系统的缺点,前后台系统面临的一个直接困境是,软件规模大了,很难管理。处理的模块一多的话,实时性也根本难以保障。
假设当前有模块1,2,3。假设来了中断需要处理模块3,如果模块3的处理是最紧迫的,但是当前cpu 只运行到模块1, 这样的话,必须还要承受模块2的运行时间延迟,才能轮到模块3的处理,当模块越多的时候很可能情况更糟糕。单个循环要解决此类问题的话,只能在中断里面去处理紧急事件,这样会造成中断执行太长,造成多层的中断嵌套,最终可能导致中断栈空间爆掉。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中断都是紧急的重要的,很可能各个要处理的模块优先级要大于不紧急的中断处理。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不但各个模块间不能相互通讯,而且实时模块完全得不到处理,在一个中大型软件项目中,采用此类方法可以说是一种管理的灾难。

综上所述,前后台的缺点是远大于优点的,所以就需要一个实时操作系统来解决这些缺点。

网友A:
综上所述,前后台的缺点是远大于优点的,所以就需要一个实时操作系统来解决这些缺点。

网友B:
不是特别大的应用,前后台基本上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