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启动代码中关于变量的初始化

楼主(2019-03-29):
对于一个标准C程序所用到的全局和静态变量都是定位在固定的内存空间,在程序启动时必须赋予确定的数值,对于程序中没有赋初值的变量,编译器默认赋值为0。对于__no_init限定的变量则不会被初始化。

对于一个标准的C程序中用到的变量类别如下 Categories of declared data 所示,

L(1) 初始化过程

需要初始化为0的section由ILINK中放置在RAM中。需要被初始化的section需要放置在initialize指令列表中,不包括初始化为0的section。

通常在链接中,需要被初始化的块分为两个section。一个section变量的名字,一个section保存变量的初始值。例子,一个.data section被分割为.data 和.data_init

包含常量的section不用初始化,放置在ROM/FLASH中

以__no_init指令定义的变量不需初始化,因此将.noinit放在 do not initialize指令列表下,这些变量放置在RAM中

L(2) 在icf中,关于数据的链接内容例下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 Initialize RW sections,exclude zero-initialized sections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 Place startup code at a fixed address */

place at start of ROM { readonly section .cstartup };

/* Place code and data */

/* Place constants and initializers in ROM: .rodata and .data_init */

place in ROM { readonly };

/* Place .data, .bss, and .noinit  and STACK */

place in RAM { readwrite, block STACK };

网友A:
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