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敏电阻的使用

楼主(2019-03-29):
关于光敏电阻,一直没机会接触,今天突然想到,能不能把光敏电阻的2个脚,1个脚直接接5V,另一个脚直接接入单片机的ADC脚,直接读取ADC值来知道光亮度呢?

网友A:
另一个脚串只下拉电阻再接ADC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脚串只下拉电阻再接ADC脚

好像也是,多大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也是,多大合适?

跟光敏电阻的暗阻值一样的就行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也是,多大合适?

量下电阻(或查器件手册),串个在工作环境下与之相当的电阻,目标是能获得较大的分压值,以提高输入信号值.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也是,多大合适?

用两个光敏电阻分压。一个用金属屏蔽,另外一个用来检测光

网友D:
必须对地加电阻,与光敏电阻构成分压,否则会因为ADC输入阻抗远大于光敏电阻造成无法有效响应光变的问题。

网友E:
内部要是有弱上拉下拉 应该也行 还是外部加一个电阻 可靠些

网友F:
串个大点的电阻,因为光敏电阻在强光下阻值小于100欧姆,直接加5v电压发热也不小

网友G:
高消费大神分享,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光敏电阻分压。一个用金属屏蔽,另外一个用来检测光

你的意思是把2个同样阻值的光敏电阻1个接电源正,一个接地,中间接入ADC脚,然后其中一个用东西给他包起来?

xch
使用金属屏蔽罩最好。 可防止红外线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2个同样阻值的光敏电阻1个接电源正,一个接地,中间接入ADC脚,然后其中一个用东西给他包起 ...

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