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通用解读保护的方式

楼主(2019-03-29):
在芯片的使用过程中,设置读保护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手段,但是在设置读保护之后,芯片就不能进行烧录,那就要解掉读保护(解除了读保护之后,芯片内部的程序将会自动被擦除),那怎么解呢?看下面解释:
如果芯片的打开了读保护程序不能烧写进芯片,keil的提示信息如下:(出现该提示的可能性有挺多,读保护只是其中一种可能)
解决办法如下:
1、打开jlink-commander,可以发现芯片,如下图
2、输入“mem 0x1ffff80010",从0x1FFFF800地址读取10个字节
3、如果读出来的前两个字节全是FF的话说明芯片处于读保护状态,此时可以擦除芯片但是不能烧写程序。接触写保护的方法是打开]-flash ARM
4、点击Option->Project seting,在CPU选项卡的Device里选择STSTM32F103RB,然后确定。
5、然后选择Target->Connect,下面显示连接成功。(如果没有配置CPU的话连接会不成功的,下面的信息提示框里上面的部分就是没连接成功的提示信息)
8、此时回到jlnk-commander,再次输入"mem 0x1ffff80010"读取0x1FFFF800地址开始的10个字节
更多资料来源了微信公众号:“EL_MCU”

网友A:
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

网友B:
我记得GD官网也是有flash解锁软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GD官网也是有flash解锁软件的吧。

解锁方式很多 ,这是GD的论坛 只是想把一些关于GD 的芯片使用分享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锁方式很多 ,这是GD的论坛 只是想把一些关于GD 的芯片使用分享出来

读保护 请问GD的芯片 在KEIL5里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保护 请问GD的芯片 在KEIL5里是如何设置的?

额,对于GD的 在keil 里面设置不了,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 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