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cm感应距离的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9-03-29):
如题,用来做门磁,因安装环境限制,关门后霍尔传感器和磁铁的距离有2.5cm,普通的霍尔传感器不行。
请教:有5cm感应距离的霍尔传感器吗?请推荐,非常感谢!

倒车雷达超声波最近距离都是20cm+,毫米波成本太高。 现在只能用感应距离稍远的传感器,以及强磁磁铁。

网友A:
这主要的问题是永磁体的磁场, 如果能那么长距离还有那么高强度, 就可以了.  那么居于这个问题, 你可以考虑增大永磁体体积

当然, 还有就是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

网友B:
需要接近传感器?   可以用其他交变磁场的接近传感器,或者光电式的

网友B:
超声波的接近传感器就不能用脉冲式的。CW波声纳传感器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还在继续找合适的方案,也在考虑拉近安装后距离在10mm,就是很麻烦,不好安装,估计得做模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还在继续找合适的方案,也在考虑拉近安装后距离在10mm,就是很麻烦,不好安装,估计得做模具。 ...

距离精度要多少?

网友C(2019-06-13):
我们有远距离微功耗磁开关传感器:D10mm*10mm磁钢能达到20CM,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2019-07-16):
如果是稀缺难找的,就上我们商城搜看看喽 -唯样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