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为什么汉字注释是乱码

楼主:
我用MPLAB X IDE 开发环境编辑程序,用汉字注释的时候,为什么关闭之后再打开是乱码,我已经选择了用编码用GB2312了,还是不行,求大神告知

网友A(2019-03-30):
不清楚的啊!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我只用mplabx编译,程序编写修改还是用si这种工具比较好

网友C:
修改为GB2312后,保存应用,重新打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改为GB2312后,保存应用,重新打开

正解!

是编码方式没选对的问题.

网友E:
嗯,要保存。好像utf-8也支持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mplabx编译,程序编写修改还是用si这种工具比较好

si是什么工具呢,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要保存。好像utf-8也支持中文。

utf-8是什么呢,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为GB2312后,保存应用,重新打开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D:
你重新新建一个project, 在建项目的时候, 就选GB2312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是什么工具呢,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sourceInSight

网友F:
我都是用GBK编码模式

网友E:
我看好多网页的源码都是推荐utf-8的,支持中文。

网友E:
我都是用这个文本工具看。

网友E:
不知道这个软件支持修改编码格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这个文本工具看。

只是查看时用这个吗,那编译代码和调试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用GBK编码模式

好的,一会我也试试这个,看行不行

网友G(2019-08-15):
解决了吗

网友H:
方法:
1. 首先新建项目时选用中文格式编码如图1,我一般使用 GB18030; 这个只对本次项目有效;以GB 开头的一般都支持中文,另外选择UTF-8 也可以。
2. 在MPLAB X IDE 的Tools--Option 弹出来的对话框中 Embedded 中的Default Charset 中选择你需要的编码方式;以后再新建项目默认就是新更改的编码方式了;如图2;

顺便说一下,Projects Folder 中可以自定义自己的工程默认存储目录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I(2022-04-18):
跟进一下,怎么消除中文注释中提示的拼写错误?

网友J:
是不是汉子编码格式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