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关于三相电机V/F控制停机和制动电阻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9-03-29):
最近在使用DSP控制三相异步电机,使用的是TI的HVACI_SCALAR例程。
1.因为要做电机紧急制动控制,采用的方式是电阻制动,但是不知道电机发生制动时,除了制动电阻要接入到直流母线上,三相桥臂上的6个功率管需要怎么动作,是需要全部关闭还是只打开一部分?
2.当要使电机停止转动,是不是只需要设置电机的速度为0就可以了?但是我把电机的速度设置为0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功率管的Gate极的电压不为0,DSP的EPWMxA/B都为1.5V左右。
刚刚使用SVPWM,对SVPWM了解不是很深,还望各位大神赐教  感谢感谢!!

网友A:
电机好像有五个运行状态呢,除了正转、反转、刹车我记得好像还有两个,因为电机是感性原件,突然断电的话,电机内部会产生阻碍变化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好像有五个运行状态呢,除了正转、反转、刹车我记得好像还有两个,因为电机是感性原件,突然断电的话, ...

突然刹车时电机会相当于发电机,会产生反向电流,所以就需要打开制动电阻消耗电能,不然电机有可能产生过高的电压将元件击穿,但是就是不明白刹车的时候功率管究竟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网友B:
void STOP_CAR(void)           //  上下桥臂 全为低
{
        EALLOW;
         EPwm1Regs.DBCTL.bit.POLSEL = 0;
         EPwm2Regs.DBCTL.bit.POLSEL = 0;
         EPwm3Regs.DBCTL.bit.POLSEL = 0;

         EPwm1Regs.AQCSFRC.all = 0x05;
         EPwm2Regs.AQCSFRC.all = 0x05;
         EPwm3Regs.AQCSFRC.all = 0x05;
         EDIS;
}

void START_CAR(void)   //   上下桥臂 对称互补
{
        EALLOW;
         EPwm1Regs.DBCTL.bit.POLSEL = 2;
         EPwm2Regs.DBCTL.bit.POLSEL = 2;
         EPwm3Regs.DBCTL.bit.POLSEL = 2;

         EPwm1Regs.AQCSFRC.all = 0x00;
         EPwm2Regs.AQCSFRC.all = 0x00;
         EPwm3Regs.AQCSFRC.all = 0x00;
        EDIS;
}
Maybe hopeful for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STOP_CAR(void)           //  上下桥臂 全为低
{
        EALLOW;

很有用,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有用,感谢指导

还想问大大,电机发生制动的时候,是不是逆变电路所有的功率管都为关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