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带WDT的还是死机!!!

楼主(2019-03-30):
在使用C8051F360的过程中,把频率降到了6MHz,WDT打开,如果外部复位,MCU能正常启动工作,意味着如果有WDT复位也能重新正常工作。我们用高压放电,结果死机了,再复位也没用,必须重新上电才行。朋友们,是什么原因使得复位都不行,难道内部RC振动器也会停振?

这种芯片确实有点脆

网友A: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

网友B:
外部复位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复位也没用?

是的,必须断电

楼主:
死机了发现,芯片有微微发热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死机了发现,芯片有微微发热现象

高压防护没做好?

楼主:
长线路都串电阻,不同电压的也串电阻

网友C:
有些干扰,内部的数字电路锁死了,复位是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干扰,内部的数字电路锁死了,复位是没有用的。

可能是,所以有发热现象

网友D:
高压放电后 外部复位 是正常的吗?

网友E:
先判断是一个还是几个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就要考虑电路设计了,打EFT多半是引脚出受干扰的问题,建议不用的引脚要处理,用了的引脚并小电容防静电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放电后 外部复位 是正常的吗?

不能复位了

网友F:
典型的内部逻辑电路锁死(也有说是“可控硅效应”),要断电才能解除。
锁死一般是由电源或IO引入高于MCU的VCC的电压引起,处理好电源,合适的高低频退耦电容,外接IO适当保护,就可以解决。

网友G:
这个芯片是有这毛病,抗干扰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是有这毛病,抗干扰不太行

准备换汽车级的

网友H:
觉得8楼正解

网友:
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