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问题

楼主(2019-03-30):
pid, pi, TE, ST, ev
请教大家,dError=pp->LastError-pp->PrevError中LastErro应该比PrevError小,dError应该是负数啊,怎么定义成无符号整形?

网友A:
我是不太清楚的啊!!!!!

网友B:
那就是程序有问题啦,误差有正有负的。

网友C:
运放了解吧,单电源要输出一个完整的正弦波,把正弦波的零位抬高到正弦波负半周 >电源地

那公式中的运算同样可以,确认负值的极限,然后整体放大。就像为了避免计算中出现小数,整体放大100倍、1000倍类似

不过抬高后要注意其中的零误差不再是数值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