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怎么在DXP中绘制电路原理图(电路板PCB教程连载-成都仪...

楼主(2019-03-30):
前面已经完整地讲述了在DXP中绘制元件库的方法,当然,元件库中也不可能只包含一个元件,你还需要做的是按照前面的方法根据需要一个一个地添加元件,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你已经积累了很多元件财富,以后在电路设计中也就信手捏来即可。
一般来说我们能非常容易获取的电路参考资料都是原理图,比如从网络、图书、技术资料里面,原理图通俗地说就是能表示一个电路原理的图纸,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我们一般也是先画原理图,再生成和绘制PCB图,这样的话才有利于我们做原理级的设计、并方便在后期阅读和检查电路。在这篇**中,我将讲述怎么画一个电路原理图。
那么,饭要一口一口吃,画电路原理图的一般步骤就是这样的:

图 48 绘制电路原理图的一般步骤
●新建一个原理图文件
打开DXP设计软件,如图 49,鼠标依次点击菜单栏的File/New/schematic,就能在软件中新建一个原理图文件,如图 50。再将这个文件保存在适当的位置,也就完成了原理图的建立,这个原理图文件是以.SchDoc为后缀的文件。

图 49

图 50 完成新建原理图纸
●加载元件库
新建立了原理图文件之后,在绘制原理图之前,你还需要加载所需要元件库,因为接下来的元件都需要从元件库拖动到原理图中去完成设计。
首先点击右侧的Library工具,在软件的右侧会加载一个元件库框,在这个框里面显示了预加载的元件库和相关元件,在以后的设计过程中可以直接从这里把元件拖动到设计图纸界面。
但是假如我们想加载其他我们需要的元件库,那就点击元件库框上方的library按键,弹出对话框,再点击弹出对话框下方的install按键,根据向导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元件库存储的位置,点击打开,然后就加载成功。
最后在元件库框里面,点击有显示元件库名字的输入框的右侧的小三角,就能选择已经加载的元件库。
然后下方列表就有这个元件库包含的元件。详细的步骤可以参考图 51,根据图上的序号顺序操作即可。

图 51
●在原理图里面放置元件
在右侧的元件库框里面选中要放置的元件,鼠标右键,选择Place XXX,如图 52,然后鼠标放到图纸界面点击一下,这个元件就放到了图纸界面了,如图 53。

图 52

图 53
自然地,仅仅放一个元件是无法构成一个功能完整的电路,你还需要放置很多其他元件才能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目的。
以上这些讲的是怎么使用工具,例如锄头,但是真正要在地里种出庄稼也不仅仅是用好锄头就可以的,怎么选地、什么时候播种、施肥、除草这些怎么种庄稼种好庄稼的技术才是需要关注的点,要想STM32单片机工作还需要不少外围电路来支撑,不过也不要着急,网络上有很多参考资料,你随便搜一下就能找到很多有用的资料。
●连线
把有关的元件放置好了,下一步就需要把相关元件的引脚连接起来,就像是实际电路中接线一样。
点击工具栏上的两根波浪线按键(place wire),然后鼠标点击需要连接在一起的两个元件引脚,会在两个引脚之间绘制一根线缆,就很轻松地连接到一起了,如图 54。

图 54
有时,在图纸上直接划线接线实在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接线:网络标签接线法。
点击工具栏上的放置网络标签(Place Net Lable)按键,如图 55,分别点击放置在图纸上两处电线头上,分别将这两个电线头上的网络标签号设置为相同,那么这两个电线头实际上已经连接到一起了,不管在图纸上它们是否显示有线缆连接到一起。

图 55
接下来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重复,把所要用到的元件一个一个地点击拖动到图纸里面,放置到合适的位置,接线,就是这么简单。
(未完待续)

网友A: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 好帖子啊!帮你顶住啊!

网友B:
感谢分享,学无止境,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