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21ic DIY秀】+Openwrt无线智能监控小车

楼主(2019-03-30):
     DIY秀马上就结束了,来的太晚了,好多工程师们都是从51走过来的,我也不例外,慢慢转到了STM32,学习开发接近两年多了,熟悉了F103系列和F401的单片机,现在小的项目也可以自己写程序独立开发了,但是厚积薄发,希望这次能把这个普通的小车智能化,也是在以前玩的小车上加了无线传输图像功能和手机APP控制。
   基本功能
   主控采用STM32F105RCT6单片机,无线模块作为热点,手机去连接这个热点,后续也可以远程控制(通过外网)小车和监控功能,这次是在局域网控制的,通过串口接受无线模块的指令,并解析去控制直流减速电机和舵机,还有一个 超声波模块,UVC免驱的摄像头,图像通过无线模块传输给手机,手机可以实时监控功能,主要的无线模块需要刷Openwrt系统才可以,手机APP并且可以实现前进,后退,左转,右转,调速,带**功能(断电自动保存速度数据),支持云台180度控制(上下左右),可以一键锁定云台,并且有避障模式,红外跟随模式等,都需要相应的传感器,这次只是超声波避障
   基本框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EUMy2KhDB3U97h8wqjAog
提取码:04it
小车视频已上传百度网盘

@LED2013 :正在赶着制作呢
在线等制作细节

网友A:
怎么实现图传,用那个无线模块,普通的8266不能实现图像传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图传,用那个无线模块

这个是买的AR9331OpenwrtRobot-Link4.0

@lihui567 :感觉挺不错的
着个可以看看

楼主:
这个是小车的底盘,四个直流减速电机,四个轮子,底板,两个电机一组,

楼主:
这个是舵机驱动板,
看看具体的原理

看看具体是怎么控制电机调速的,通过控制使能端使L298N处于工作和不工作,VSS-9引脚为芯片供电   VS-4引脚为电机供电   ENA-6引脚为通道1使能端,利用定时器的pwm输出作用于ENA,根据脉冲占空比不同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从而达到调速目的。比如在VS引脚加10V的电机供电电压,ENA端脉冲占空比为100%,那么OUT1和OUT2之间将输出10V电压,占空比为50%,那么输出为5V电压,占空比为10%,则为1V     我买的电机供电电压为5v到12v都可以,电压高的话也可以,长时间工作的话会对电机损坏,TIMER2.3.4.5中任一个选择PWM输出

楼主:
再详细分析一下怎么正反装
逻辑输入端,为IN1\IN2\IN3\IN4,其中IN1、IN2控制电机M1;IN3、IN4控制电
机M2。例如IN1输入高电平1,IN2输入低电平0,对应电机M1正转;IN1输入低电平0,IN2输入高电平1,对应电机M1反转,调速就是改变高电平的占空比

楼主:
这是主控,单片机STM32F105,和舵机板对接的,这个是标准的ARDUINO接口,都是互相兼容的,看看具体怎么分析电源电路和简单控制

楼主:
简单装配一下

这样就把电机驱动板和单片机控制板,小车底板连接好了,电池是7.4v的,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舵机控制板挺不错的,比较方便

楼主:
下面就是无线传输模块了
实物

楼主:
看看模块的基本原理,这个买的时候已经刷过Openwrt系统
WiFi模块通过采集挂载在USB接口的MJPG格式的摄像头的数据,并编码封装成http协议的视频流,默认推送到8080端口。Android/IOS/PC设备,连接到WiFi模块的热点(wifi-robots.com开头的SSID信号)后,打开控制软件,会自动从8080端口获取MJPG视频流,并进行解码、显示。由此实现了WiFi智能小车的实时视频传输功能。
我们简单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可以了,简单说一下,用USB转tll工具连接模块
配置好波特率(57600)和串口号
一定注意先后顺序
1:点击打开串口,此时WIFI的状态是没有上电的
2:给WIFI上电此时要注意串口开始打印(很关键),
3:输入指令firstboot就可以了

楼主:
时间有限,赶紧装配一下

楼主:
还有个数据线没插上,不对啊,模块方向错了,传输线没办法插了

楼主:
再把模块拆下来换换位置
这样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舵机控制板挺不错的,比较方便

这个只需要连接单片机的IO口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最后把摄像头舵机连接就可以了,两个舵机,一个上下,一个左右,原理不多说了,就是PWM控制角度,装到小车上ok

楼主:
这基本上已经组装完毕,贴上自己的论坛ID

网友B:
小车看着不错,期待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车看着不错,期待功能啊

下午肯定会上传呢

楼主:
现在主要就是单片机程序这块了,舵机控制以前也玩过类似的,程序稍微改下就可以,主要就是通过串口来解析无线模块的指令

楼主:
现在就是时钟设置了,105和107都是互联型的,默认是外部25M,就像103默认是8M晶振,现在实际电路上是8M晶振,就需要改了

网友A(点评):
只改这里就可以吗

楼主:
这是主函数

楼主:
舵机的角度上电初始化和电机速度储存这块
一会录个视频上传看看整体功能

楼主:
由于一个人,ipad来APP控制,手机录像,录制视频不是太好,上传在一楼,整体手机APP功能截图显示一键锁定功能

全功能模式

其他功能后续有传感器可以演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图传,用那个无线模块,普通的8266不能实现图像传输吧

买个360摄像头拆了装上...

网友D(点评):
这可是一个普通免驱摄像头,主要是wifi模块来采集视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个360摄像头拆了装上...

那这个代价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

这个智能机器人也很给力

网友F:
你这写的有点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