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音频ADC ADAU1977参数看不懂

楼主(2019-03-30):
最近刚接触音频ADC。看了音频ADC adau1977,手册中,只写了VREF是2.5v,
1、ADAU1977"其直接耦合输入具有10 V rms性能",adc的vref是1.5v,芯片具有固定的14db的衰减。
10vrms=14.14Vpp,14.14衰减14db=2.82v,这与1.5v完全对应不上?

2、
上图中三种输入模式:line in、麦克风输入、直流输入,不明白这里怎么对应的上?
line in,差分vinp-vinn是10vrms,那么单端vinp-0应该也是10vrms吧?为啥这里是5vrms?
驻极体麦克风为啥又是2vrms,还有下面的直流输入的范围?

网友A:
这里的指标,只是模拟输入端允许的动态范围值,也就是输入端可以接受该范围输入电压摆幅而不产生失真、削顶。
至于内部ADC转换,还需要配置4个后置ADC增益部分来实现满幅度时候的最大ADC数据,该数据参看
第49页
POST ADC GAIN CHANNEL 1 CONTROL REGISTER
Address: 0x0A, Reset: 0xA0, Name: POSTADC_GAIN1
缺省0XA0.  10100000=0dB Gain

网友B:
满量程差分摆幅:10Vrms -> 14.14Vp -> 28.28Vpp 衰减14db后为5.656Vpp
满量程单端的摆幅只有差分的一半。

Vref=1.5V与满量程ADC电压的具体关系可能datasheet并未明确给出,中间允许存在一个比例系数,应该不必太在意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指标,只是模拟输入端允许的动态范围值,也就是输入端可以接受该范围输入电压摆幅而不产生失真、削顶 ...

谢谢指点。我还想请问下,line in输入方式,模拟输入端最大可以10vrms,为什么麦克风输入和准直流输入却又是别的范围?模拟输入端的范围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还想请问下,line in输入方式,模拟输入端最大可以10vrms,为什么麦克风输入和准直流输入却 ...

line 和 MIC从来都是走不同的路子,标准的音频ADC更是如此,所以,2个电平不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谢谢好久没登录论坛国,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