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如何正确使用及维护UPS电源电池

楼主(2019-03-30):
如何正确使用及维护UPS电源电池

      在使用UPS电源电池系统的过程中,人们往往片面地认为蓄电池是免维护的而不加重视,所以UPS电池使用寿命都不长。因此,要想减少UPS电源电池发生故障的机率,一定要正确使用与维护,这样才能尽量延长UPS的使用时间。本文小编就来聊聊UPS电源电池正确使用与维护方法。

怎样正确使用及维护UPS电源电池?

1)UPS电源电池的使用环境应注意通风良好,利于散热,并保持环境的清洁。

2)切勿带感性负载,如点钞机、日光灯、空调等,以免造成损不间断电源坏。

3)UPS电源电池的输出负载控制在60%左右为最佳,可靠性最高。

4)UPS带载过轻(如1000VA的UPS带100VA负载)有可能造成电池的深度放电,会降低UPS电池的使用寿命,应尽量避免。

5)适当的放电,有助于电池的激活,如长期不停市电,每隔三个月应人为断掉市电用UPS带负载放电一次,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6)对于多数小型UPS电源电池,上班再开UPS,开机时要避免带载启动,下班时应关闭UPS;对于网络机房的UPS,由于多数网络是24小时工作的,所以UPS也必须全天候运行。

UPS电源蓄电池维护有哪些注意事项?

●定期充电放电,UPS电源蓄电池因长期与市电相连,在供电质量高、很少发生市电停电的使用环境中,蓄电池会长期处于浮充电状态,日久就会导致电池化学能与电能相互转化的活性降低,加速老化而缩短使用寿命。因此,一般每隔2-3个月应完全放电一次,放电时间可根据蓄电池的容量和负载大小确定。一次全负荷放电完毕后,按规定再充电8小时以上。

●UP电源蓄电池不得接近明火或高温热源,不得将蓄电池抛入火中或浸没在水中,严禁在阳光下直接暴晒或充电。

●如发现蓄电池外壳破裂、渗漏时,必须更换蓄电池。

●当UPS蓄电池浮充使用时,蓄电池单体电压不应低于2.18V,如果单体电压低于2.18V,则需均衡充电。

UPS电源锂电池如何正确去维护使用?

1.使用锂电池UPS时应注意UPS的各项参数,如输入电压范围、输出波形、输出功率、长供电时间、转换时间,以及锂电池品牌、机器的噪音、体积、重量等参数。各种UPS都不宜满载工作,应保留20%以上的功率余量,好负载控制在UPS额定输出功率的40%~60%之间。

2.当UPS电源锂电池长期不用时,应隔一段时间开机一次。对于后备式UPS建议每隔1个月,让UPS工作处于逆变器工作状态至少2~3分钟,以便激活电池,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充电时,应尽量避免过流和过压充电。适当的放电,有助于电池的激活。

3.掌握UPS电源电池基本知识,认真阅读设备说明书,弄清各种警示信息,警示代码,指示灯的含义,以及发生的原因和应对方法。熟悉设备上各种开关,按钮的作用。熟悉掌握UPS各种操作,清楚连接关系。

4.加强日常的巡视、维护,检查设备有无告警,有无异味,有无异常响声,检查接头有无松动发热现象,散热扇运转是否正常,设备各种指示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5.保持适宜的环境温度。影响锂电池UPS寿命的重要因素是环境温度,一般电池生产厂家要求的最佳环境温度是在20-25℃之间。环境温度一旦超过25℃,每升高10℃,电池的寿命就要缩短一半。

6.及时更换废/坏电池。在UPS电池连续不断的运行使用中,因性能和质量上的差别,个别电池性能下降、储电容量达不到要求而损坏是难免的。当电池组中某个/些电池出现损坏时,维护人员应当对每只电池进行检查测试,排除损坏的电池。

7.不要频繁地关闭和开启锂电池UPS电源。一般要在关闭UPS电源电池6秒钟后才能再次开启,否则UPS电源可能处于”启动失败”的状态,亦即UPS电源处于既无市电输出、又无逆变器输出的状态。

UPS电源电池的安装注意事项有哪些?

●最好是能立着放,这样更有利于防止UPS电源电池液侧漏。为了防止漏液影响也可以在电池底部垫上防腐蚀垫。

●UPS电池需防止在稳固的电池架或电池柜中,电池间最好能隔开5-10mm左右的距离。

●不要在密封空间或火的附近安装UPS电源电池,否则有引发爆炸及火灾的危险。

●如果电池较多,电流较大,那么建议再电池架或电池柜中做转接铜排,方便接线也防止粗电缆拉动电池的事故发生。

●不要在有可能进水的地方安装UPS电源电池,否则有发生触电、火灾的危险。

以上就是UPS电源电池正确的使用与维护方法。UPS电源和电池作为分厂生产线不间断电源供电的一种重要设备,它的使用和维护工作相当重要,正确和合理地使用UPS电源电池是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和降低故障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要在熟悉UPS的基础上,正确的使用和维护。

网友A:
好帖子啊!帮你顶住啊!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赞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