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V200休眠模式的介绍

楼主(2019-03-30):
当单片机空闲的时候,为使其功耗降到最低,可以将其转入休眠模式。通过执行一条IDLE 指令即可进入休眠模式。
为使这种方式下的电流消耗降至最低,应使所有 I/O 口状态确定,如果有的端口没有使用,最好设置为输入,接到 VDD 或 VSS 上,如果没用的端口悬空,应设置为输出,以确保I/O 引脚没有耗散电流产生,其他在休眠时不用的外设都要关闭。

楼主:
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一段时间后由于工作的需要,要将单片机从休眠模式唤醒,在KF8V200 中可通过以下方式将单片机从休眠模式唤醒:
1. RST 引脚上输入的外部复位
2. 看门狗定时器唤醒(如果 WDT 已被使能)
3. INT0/INT1/INT2 中断
4. P0 口电平变化中断
5. T1 中断(异步计数模式)

楼主:
RST 引脚输入的复位信号在唤醒单片机的同时也将导致单片机复位。其它唤醒时将单片机从休眠模式唤醒,并不会导致复位。可通过状态寄存器中的TO 和PD位来确定单片机唤
醒的原因。上电时PD位将被置 1,而当器件从休眠模式唤醒时,该位将被清 0。TO 位则在WDT 唤醒发生时被清 0。

楼主:
在使用中断方式唤醒时,必须使能相应的中断使能位,唤醒与 AIE 位的状态无关。如果 AIE 位被清 0,单片机被唤醒后将继续执行 IDLE 指令后面的指令。如果 AIE 位被置 1,
单片机执行 IDLE 指令后面一条指令后进入中断子程序。如果不希望执行 IDLE 指令后面的那条指令直接进入中断子程序,在 IDLE 指令加一条 NOP 指令即可。

网友A:
休眠模式是降功耗的主要手段

楼主(2019-07-31):
引用 网友A:
休眠模式是降功耗的主要手段

是的,不休眠,功耗很难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