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 I2C介绍

楼主(2019-03-30):
(无正文)

网友A(2019-05-22):
请问i2c 从机地址可以配置多少个?比如我需要0xA0、0xA2、0xA4三个地址是否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i2c 从机地址可以配置多少个?比如我需要0xA0、0xA2、0xA4三个地址是否可以? ...

从机最大可以配置127个应该是。但实际没人用那么多的

楼主(2019-07-31):
引用 网友A:
请问i2c 从机地址可以配置多少个?比如我需要0xA0、0xA2、0xA4三个地址是否可以? ...

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一般人们也就挂几个I2C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机最大可以配置127个应该是。但实际没人用那么多的

我见有些多点测量温度、湿度的场合,会挂很多个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