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双口RAM实现DSP与PC机并行接口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9-03-30):
利用双口RAM实现DSP与PC机并行接口的设计方案

摘 要: 提出了利用双口RAM实现DSP与PC机并行接口的设计方案,以使双方高速通信。介绍了双口RAM器件CY7C025的原理与使用规则。并针对方案,给出了接口电路和软件流程。针对二者交换数据的仲裁方式,提出了三种解决冲突争端的方法。
关键词:双口RAM;DSP;CY7C025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电子产品、工业仪表等器材对信息处理速度要求的增高,DSP(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很多场合,经常需要DSP系统与PC机进行高速通信。而常用的串口和USB口往往不能满足通信速度的需要。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DSP技术的应用。

1 总体方案介绍
     由于计算机的串口和USB口通信速度较慢,所以考虑采用并口通信。然而,计算机的并口与DSP系统是不能直接相接的。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PCI转接卡,将此卡插入计算机的PCI卡槽,卡的另一端设法与DSP通信。
为了使DSP与PCI转接卡成功交换数据,在DSP外围加入了双口RAM器件CY7C025。例如在DSP向PC机发送数据时,DSP先将数据存入双口RAM,双口RAM作为DSP与PC机共用的存储器,PC机再将数据取出。

2 双口RAM端口设计
2.1  接口电路设计
CY7C025高性能的CMOS工艺生产的高速4K×16bit双端口静态RAM,典型功耗550mW;最大存取时间有15ns; 工作环境:0~70度;工作电压:5V±10%。它可以作为16位双口RAM单独使用,也可以进行位扩展,将数据线扩展到32位,甚至更宽。这样组成的双口RAM系统可以全速运行,而且无须任何额外的附加逻辑。IDT7024提供了地址线,控制线以及I/O线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接口,支持对器件的任何存储空间进行完全异步的读写操作。
双口RAM与DSP芯片之间,我们采取16位数据线的接口宽度,地址线12位,可寻址空间应为4K×16bit。即采用一片CY7C025,未进行任何总线扩展。理论上数据传输可以达到133M byte/s。
信息处理系统与PCI转接卡之间,PCI转接卡通过一条数据线与信息处理系统上的扩展接插板相连。二者之间的接口信号定义如下:

二者之间的电路框图如下:

  如图2所示,双口RAM的左端与DSP相连,作为DSP系统的扩展存储器。共同构成了信息处理系统。双口RAM的右端,与PCI转接卡相连,也可以认为是PCI转接卡的一个外存储器。为了保护干涉仪的处理器,我们在双口RAM和PCI转接卡之间加了总线收发器SN74LVTH16245,对信号进行隔离与调理电平。
2.2  仲裁方式
对于我们的系统来说,两个子系统之间合适的仲裁方式是极为重要的。处理不好数据交换的仲裁,就会使两个系统之间发生冲突。比如当DSP系统对双口RAM的一个存储单元进行写操作时,PC也对这个单元写入数据,就必然导致写操作的错误。抑或是当PCI转接卡对双口RAM的某一存储单元进行读取时,DSP也对这个单元读操作,就会造成读数据的错误。我们采取了三种有效的仲裁方式,用于解决两个系统之间的通信争端:
(1) 中断方式:双口RAM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中断方式,有别于其他芯片的中断。
CY7C025左右两端各提供一个中断信号。存储阵列中的FFEH和FFFH单元被用做通信的信令字和中断源,左端口向FFFH写入访问的同时,右端口的中断标志被设置,直到右端口进行读取FFFH时清除,右端给左端的中断方式与此类似。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协调通信双方的读写操作。下图为双方接口的中断逻辑:

(2) 忙逻辑:当双口RAM的两个端口同时对某一个存储单元进行操作时,IDT7024的忙逻辑(BUSY)将会有一个硬件的指示,允许对其中的一个端口进行操作,将另一个端口置于等待状态。如果在接到BUSY信号时,已经进行写操作 ,那么IDT7024的内部机制可以阻止写操作的继续进行。
在我们的系统中,为了提高系统的稳定性,保证通信数据的正确,我们对IDT7024原有的忙逻辑进行了修改。硬件方面将双口RAM原有的两个BUSY信号求逻辑或,这个结果再与中断信号INT求逻辑或。这样,只要通信双方同时读写同一个存储单元,系统就认为读写非法,同时中断双方的读写操作。这样可以提高双方交换数据的正确性。
下图即为通信双方接口的BUSY逻辑时序:

(3) 软件协调:对于任何一个双机系统来讲,双方的软件设计都是避免争端冲突的重要环节。

3 结论
      基于双口RAM芯片CY7C025实现DSP系统与PC机并行接口的设计方案,实现了PC机和信息处理系统的高速通信,保证了整体系统的实时性。设计中提到的中断,忙逻辑,软件协调三种模式,有效地解决两个系统之间的通信争端。整体系统已经通过调试,信息处理系统与PC机可以良好协调工作。整个系统运行稳定,构成合理,对相关系统设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创新点:
       本文首次提出了一种基于双口RAM的PC机与DSP处理器的通信方式。此种方式弥补了串口、USB口等标准接口不能快速传输大量数据的问题。在很多场合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也可以此方法为依据,开发ARM,MIPS等处理器间的高速数据通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