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老式电视机的故障点在哪里?

楼主(2019-03-30):
如题

老式电视机过了春节就**了,待机图像模糊并跳动,机内还伴有吱吱声

故障点在哪里呢?

怀疑显像管座受潮了,是否还有其它呢?

网友A:
扔了换液晶吧,又大又好又便宜。

@cainiao518 :元件停止生产,电工也没辙
@戈卫东 :这种状况就需要电工动手了
@cainiao518 :关键是厂家估计早就停止了这种老电视的生产和服务,修都没法修。
@cainiao518 :现在1000块可以买个更大的平板。。。
一千买的扔了太可惜了吧

网友B:
很典型,管座聚焦极漏电。换显像管管座。99%解决问题。

网友C:
换个显像管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典型,管座聚焦极漏电。换显像管管座。99%解决问题。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显像管座试试。

谢谢指点

网友D:
独家见解。高压帽严重漏电跳火,需要专业人士操作处理。

@captzs :“高压包”严格叫应该是“行输出变压器”简称“行输出”。高压帽,是行输出的终端部件,连接于大玻璃锥形管上。外形有个Φ65mm左右胶帽扣着,高压帽故此得名。本案楼主描述第一特征是“图像模糊”,专业叫“散焦”。此症候优先考虑“管座绝缘”,不假。
@maychang :谢!电视机有拆开看过,但是有些元件不知道叫什么。当时就遇到一个高压包如楼主所说的问题,按照书介绍,里面是灌环氧树脂无法修,只能重买一个。
@captzs :高压帽就是指“那个像吸盘的元件”。
高压帽是不是高压包?管行扫描的。跳火和吱吱声应该首先想到它和连到显像管那个像吸盘的元件。

网友E:
这可真是古老啊,还是那种显像管,高压那块不安全,还是自己不要维修好

网友F:
优先考虑管座,表现为开始时开机模糊,过会慢慢正常,时间越来越长

开机模糊,一直模糊,图像还跳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可真是古老啊,还是那种显像管,高压那块不安全,还是自己不要维修好

老电视危险的地方不在上万伏的高压。
可能造成伤害的是电源部分的220V,和显像管破碎的碎片飞溅。

@lihui567 :那个高压虽然容易形成电击,但能量有限,并不致命。危险程度还比不上220V交流电。
高压怎么没有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电视危险的地方不在上万伏的高压。
可能造成伤害的是电源部分的220V,和显像管破碎的碎片飞溅。 ...

多谢提醒

网友G:
聚焦不良 或是后座松了 ,   这种问题一般是脑子问题,  还不扔!

网友D:
俺14才忍痛割爱换了液晶。

网友H:
直接砸碎

网友I:
扔扔扔,不用指导了,我估计是行和场的事

网友J:
显像管座漏电,或高压包打火,基本99.9%在这两个地方。如果能闻到臭氧,则基本是高压包。
80、90年代修电视机十几年。

网友K:
之前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换了显像管底座后,OK!

网友L:
我最后一次修这种玩意,大约都在20年前了,就是显像管座受潮生锈的结果,换个新的就OK了。

但是确实严重不建议楼主再修这破烂了,赶紧扔了买台新的液晶平板吧,花这时间、冒这风险不值得啊,呵呵。

楼主:
找了几家店才找到对应的管座,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M:
都 9102  年了。。。。。。。。

网友N(2019-04-30):
非常简单
聚焦电压不足的问题,搁在20年前,收个200块的维修费
换个显像管管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非常简单
聚焦电压不足的问题,搁在20年前,收个200块的维修费
换个显像管管座就好了 ...

买个管座要十块

网友O(2020-06-29):
CRT充磁了需要消磁,电视机本身带消磁电路的,用热敏电阻串联消磁线圈。可能是这个电路坏了,常见的是热敏电阻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CRT充磁了需要消磁,电视机本身带消磁电路的,用热敏电阻串联消磁线圈。可能是这个电路坏了,常见的是热敏 ...

换管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