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前辈,BGA助焊剂需要洗板吗?酒精洗不掉

楼主(2019-03-30):
一般都是用松香焊的,比较容易洗也不易腐蚀。最近试了一下BGA助焊剂(剩的小半瓶,不新鲜的),发现酒精根本洗不掉....
刚焊好都能开机,但是怕时间久了腐蚀。。用过BGA焊膏的前辈,能否指点一下,这个要不要洗?

网友A:
会积灰加速腐烂,酒精洗不掉的话有个办法,把板子放加热台上,160度,然后用棉签或者卫生纸擦掉板子上的残留物,BGA芯片下面擦不到的不用管

网友B:
板子上用洗板水清洗一下就可以了,把芯片周围清洗干净即可

网友C:
洗板水可以洗掉,批量下最好用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2019-10-09):
可以清洗,可以用专门的清洗剂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