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惠普笔记本适配器LTA芯片鉴定!!!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9-03-30):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突然一声巨响,我的适配器炸了!!因为当天刮大风,市电短路,造成大氛围停电,我的适配器也废了,后来供电局来人看了说修不了,让我自己买一个报销!
之后又买了一个,一直在用(现在用在功放上了),没事想把坏的修出来别的地方通用,可是一看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于是拆开后配的适配器,发现是某宝坑人山寨货,根本没有这个芯片,而且内部质量极差!
所以现在更想把原装的修好!蛋B完了,说正事!

现在已知芯片16胶的
第一行开头字母 LT      N空格为炸毁看不见的型号!字母N结束!
第二行开头字母 9Z      02结束!
第三行开头字母 Hn      1结束!
求知道的大神指点迷经!
这个是适配器型号!

楼主:
谢谢大神的电路图.我问问某宝商家有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了,但是某宝找了半天没找到第二行9Z开头的啊!
呃...对了应该不是这个,我的第一行最后结束字母是N啊!这个结束字母是P啊!不过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电路图.我问问某宝商家有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了,但是某宝找了半天没找到第二行9Z开头的啊!
呃... ...

第一行是型号,一致就够了。
后面是日期编码之类的,可以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