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D32使用外部中断需要延时才能读到真正的电平

楼主(2019-03-30):
MCU:GD32F103RCT6中断引脚没有外界上拉电阻

楼主:
中断配置如下: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楼主:
中断函数如下: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 != RESET)
    {
        debug("%d",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9));
        debug("%d",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9));
        debug("%d",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9));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9) != 0)
        {
            debug("relay power on, device_power_on is 1");
            xTaskNotifyFromISR( xTaskHandleLoadDatatoServerBuf, g_flag_event[RELAY_POWER_ON], eSetBits,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g_data_info.power_on = 1;
        }else
        {
            debug("relay power off, device_power_on is 0");
            xTaskNotifyFromISR( xTaskHandleLoadDatatoServerBuf, g_flag_event[RELAY_POWER_OFF], eSetBits,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g_data_info.power_on = 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
    portYIELD_FROM_ISR(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网友A:
奇怪,不应该加延时的吧?不然实时性就没有了

网友B:
你外部电路是否存在 反复抖动从而导致要加几个debug,如果是,可以简单在硬件上加RC,否则检测到有电平跳变就进入中断的你的应用,查看下逻辑处理。我用过旋转编码器加了1个104电容 基本没抖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