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与XTR11电流输出问题

楼主(2019-03-30):
  各位  下午好!

周六加班的我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项目中需要使用4-20ma电路,所以使用了XTR111,之前一直是用独立的dac芯片控制电压来输出4-20ma信号。但是后来为了节约预算成本,遂采用了STM32F103RCT6,自带2路DAC功能的MCU进行设计;
但是现在板子做好之后,发现4-20mA电路输出的电流信号根本不对,还请给我大侠们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你原来用独立的dac芯片控制XTR111输出电流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用独立的dac芯片控制XTR111输出电流没问题吗?

没有
但是为了考虑成本 现在用了带DA功能的MCU  所以电流出了问题

网友A:
唯一的原因应该是STM32F103RCT6的DA输出电压不对吧

网友B:
xtr111不能多路共存,老是容易烧场效应管,各位有没遇到

网友B:
楼主估计就是我遇到的问题

网友A:
我的产品最多4路XTR111的电流输出,从来没烧过场效应管,我输出加了桥式二极管整流

网友C(2020-04-30):
专注ST单片机6年,品质保证,有效帮您降低硬件成本  可咨询Q3359002903

网友D(2020-07-29):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