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时钟问题

楼主(2019-03-30):
在使用GD32E103的时候发现,使用外部晶振,频率是8M。会无法烧录程序。MDK显示烧录成功,但实际上程序没有烧录进去。如果使用内部晶振,程序能跑起来,但是使用定时器的时候时钟频率只有设定的一半。(设置定时器10ms,实际20ms触发一次,FAE使用我的工程定时器是对的。也就是说程序没有问题)
有没有大神知道咋回事。

网友A:
使用外部晶振 需要设置下宏定义, 默认官网的模版是  在预编译这里 加入 GD32E103V_EVAL   这里面有定义使用外部晶振。  你可以把官网的exzapmle 改到自己风格的工程里即可。   在gd32e10x.h 文件里 会有如下#if !defined  HXTAL_VALUE
  #ifdef GD32E103V_EVAL
  #define HXTAL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define HXTAL_VALUE_8M  HXTAL_VALUE
  #elif defined(GD32E103R_START)
  #define HXTAL_VALUE    ((uint32_t)25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define HXTAL_VALUE_25M  HXTAL_VALUE
  #else
  #error "Please select the target board typ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gd32e10x.h file)"
  #endif
#endif /* high speed crystal oscillator value */

你要是自己喜欢 完全可以灭掉 GD32E103V_EVAL  直接用8M就好了, 因为之前F105的例程是25MHZ。  这个HXTAL_VALUE_8M 宏  决定了倍频的计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