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STM32 Cortex-M3 Hard Fault

楼主(2019-03-30):
Hard fault (硬错误,也有译为硬件错误的)是在STM32(如无特别说明,这里的STM32指的是Cortex-M3的核)上编写程序中所产生的错误,造成Hard Fault错误的原因也是最为纷繁复杂的。由于能导致该错误的原因很多,所以一但出现,比较难找到其原因。网上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方法,现在我将其稍加整理,并结合我曾经遇到过的问题,详细说明。

硬fault 是总线fault、存储器管理fault 以及用法fault 上访的结果。如果这些fault 的服务例程无法执行,它们就会成为“硬伤”——上访(escalation)成硬fault。另外,在取向量(异常处理是对异常向量表的读取)时产生的总线fault,也按硬fault 处理。在NVIC 中有一个硬fault 状态寄存器(HFSR),它指出产生硬fault 的原因。如果不是由于取向量造成的,则硬fault 服务例程必须检查其它的fault 状态寄存器,以最终决定是谁上访的。

楼主:
1 寄存器描述

首先查看硬故障寄存器,判别原因。

对于调试故障,有个调试故障寄存器,在0xE000ED30处,有详细介绍,不做探讨;

对于取中断发生的,有两类原因,一是在取向量过程中发生总线 fault,二是向量表偏移量设置有误。

本文重点介绍位30所示的,上访类错误。

这样Fault类异常有了三类,用法错误,存储管理错误,总线错误。

对于这些寄存器详尽的描述,见权威指南。

楼主:
2 确定发生错误的地方
2.1 查找出错原因
Cortex-M3有双堆栈功能,在带有操作系统时,一般都会使用。在Keil软件使用JTAG调试为例,系统的启动文件中,将断点打在下面4个地方。

HardFaultException

        B       HardFaultException

MemManageException

        B       MemManageException

BusFaultException

        B       BusFaultException

UsageFaultException

        B       UsageFaultException

程序跑飞以后,就会停在上面的4个断点的一个地方。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查找原因。

第一种,在KEIL软件下,利用软件提供的功能查找故障原因。

在点出的窗口中,可以大体确定是哪个寄存器、什么原因造成了Hard Fault。

第二种,通过在内存观察窗口,直接输入上面那些寄存器的值来确定,通过观看寄存器那个位被置1了,确定出错原因。

楼主:
2.2 确定出错地方
然后查看左侧寄存器栏中Banked确定现在使用的是那个堆栈,MSP或者是PSP,确定以后,在内存查看窗口,输入堆栈的地址,以这个地址开始的8个32位数值,应该依次是R0,R1,R2,R3,R12,R14,R15,XPSR的数值,据此判定你的堆栈地址是不是对的(有时需要考虑堆栈的增长方向)。R14,R15的地址就是我们出错的代码所在的地址,需要在这个地址基础上,首先偶数对齐,然后向上减去8个字节。

需要考虑的是,在使用MSP的时候,有出错的地方并不一定在R14,R15处,而是在XPSR往后的第二个地址处,在这个附近查找,排除故障。

楼主:
3 两个例子
       下面就我之前碰到过的,举例说明,这两个例子分析出结果后,会觉得很简单,但是查找原因的过程有点费劲。
3.1 memcpy内存拷贝函数引发
       总线故障寄存器中IMPERCISERR位,标示不精确的数据总线访问错误,权威指南中对此有详尽的说明,“或者传送的数据单位尺寸不能为设备所接受,此时有可能是LDM/STM指令造成的”。

       Memcpy函数的原因是这样的void *memcpy(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n),其中src是源地址,dest是目的地址,n是要拷贝的字节长度。KEIL自带的函数中并不检查这三个参数是否有效,我所开发的程序中,源地址和目的地址都在外存(外部扩展的内存,本次大小是4M)中,假设size的大小是0xFFFF FFFF,这样的数值非常的大,单纯的拷贝都需要10多秒。程序中定义了很多的变量都在外存,这个拷贝函数所在的任务优先级比较低,可能被中断或者其它的任务打断。

       我调试程序的时候,首先是发生在了中断的地方,外存数组地址到了0x21FF 2200,原来定义在6802 1000,加起来立刻超出了外存大小。修改中断,最终确定是传入的参数n太大了,直接是0xFFFF FFFF,这样memcpy函数会在这里陷入死循环,一直到外存耗尽,地址再增加,找不到外存地址了,然后触发Hard Fault。

楼主:
3.2 滥用临界区
      程序中的一些关键代码,有时候需要在临界区中执行,但是临界区若使用不当,则也会造成错误。

OS_ENTER_CRITICAL();

       。。。。。。。。。。。。。。。。。。

       。。。。。。。。。。。。。。。。。。

       OS_EXIT_CRITICAL();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cpu_sr = OS_CPU_SR_Save();}

OS_CPU_SR_Save

MRS     R0, PRIMASK     ;保存全局中断标志  ;

CPSID   I                 ;关中断

    BX      LR

将全局中断标志保存到R0中,此时R0是0,CPSID   I则执行关中断命令,此时PRIMASK是1。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OS_CPU_SR_Restore(cpu_sr);}

OS_CPU_SR_Restore

    MSR     PRIMASK, R0         ;恢复全局中断标志

    BX      LR

将R0放入全部中断寄存器中,则允许所有中断了。

程序中如何保护R0的,细看汇编发现,实际上在执行关中断后,将R0保存到了sp+8处,开中断时再取出来,这样才保证了不会被修改。

STR      r0,[sp,#0x08]tPendTimes = 0;

同时,开中断, LDR      r0,[sp,#0x08],则从sp+8处取出来,保存到R0中。

临界区中的代码完成如下内容:

netconn_write(tradeconn,g_u8TcpSendBuf,l_u32CodeSendLen,NETCONN_COPY);

调用TCPIP_APIMSG(&msg);,

sys_mbox_post(mbox, &msg);

OSQPost(mbox->hMBox, msg)发送消息,OS_EventTaskRdy函数修改线程的状态,使OSTCBStatPend变为等待完毕;

此时若协议栈线程优先级高于当前任务,则会触发任务调度,悬起OSPendSV,但是由于关闭了中断,即使在调用OS_ENTER_CRITICAL()后,也无法打开中断,故不能执行中断,任务无法切换。

同理,调用sys_arch_sem_wait(apimsg->msg.conn->op_completed, 0);,也无法阻塞自身,执行任务调度,程序在临界区里面变成了单线程在跑。

一直等待代码执行完毕开中断后,悬起的软中才能执行,本来应该在发送消息和等待消息处执行任务切换的,现在只能等待临界区执行完毕后,才能执行任务切换中断。此刻的PSP是0x2000DFAC,临界区的那段代码我们也有压栈操作,即是0x2000 DFAC后面的内容也是我们需要的,如下图所示。

原来的内容是这样的,如下图所示:

此时在OSPendSV中,执行如下语句

MRS     R0,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CBZ     R0, OSPendSV_nosave           ;

SUBS    R0, R0, #0x20                  ; save remaining regs r4-11 on process stack

    STM     R0, {R4-R11}

从PSP-32个字节处开始,保存R4到R11这8个寄存器32个字节,则原来的内容都被覆盖了,而这些内容正好是我们需要的。被修改后的截图如所示,原来的内容被改成R4到R11这几个寄存器的值。

其中从0801556D变成了68130000,协议栈线程如下执行。

msg->msg.apimsg->function(&(msg->msg.apimsg->msg));

函数的地址变成了6813 0000,而6813 0000,是我们的外存,

在这里执行代码0x68130006 F63A07E1  DCD      0xF63A07E1   ; ? Undefined

最终是这句话,触发了Hard fault。

楼主:
3.3 运行中记录出错位置
以3.2为例子,进行简单的反推。启动文件中的Hard中断处理一般如下所示,即让程序陷入这个死循环。

HardFaultException

;        B       HardFaultException

现在我们要在记录重要数据,即此刻系统的运行情况,主要包括:此刻堆栈情况、以及R0等8个寄存器的值、相关Hard硬件寄存器的值,若是任务引发的,还要记录任务的ID号,因此修改这个异常处理函数。

HardFaultException

              TST LR, #4                         ;将LR的值与4按位相与

              ITE EQ                              //若为0则是MSP,否则是PSP

              MRSEQ R0, MSP

              MRSNE R0, PSP

              B hard_fault_handler_c                //这个是C语言编写的函数

void hard_fault_handler_c(unsigned int * hardfault_args)

{

       unsigned int stacked_r0,stacked_r1,stacked_r2,stacked_r3;

       unsigned int stacked_r12,stacked_lr, stacked_pc, stacked_psr;

       stacked_r0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0]);

       stacked_r1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1]);

       stacked_r2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2]);

       stacked_r3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3]);

       stacked_r12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4]);

       stacked_lr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5]);

       stacked_pc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6]);

       stacked_psr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7]);

       sprintf((char*)g_cDataBuf,"[Hard fault handler]\n");

       Usart232SendStr(g_cDataBuf);

       sprintf((char*)g_cDataBuf,"The task pri id = 0x%0.8x\n", OSPrioCur);   //任务ID号

       Usart232SendStr(g_cDataBuf);

       sprintf((char*)g_cDataBuf,"SP = 0x%0.8x\n", hardfault_args);               //堆栈地址

       Usart232SendStr(g_cDataBuf);

       sprintf((char*)g_cDataBuf,"R0 = 0x%0.8x\n", stacked_r0);

       Usart232SendStr(g_cDataBuf);

       sprintf((char*)g_cDataBuf,"R1 = 0x%0.8x\n", stacked_r1);

       Usart232SendStr(g_cDataBuf);

       sprintf((char*)g_cDataBuf,"R2 = 0x%0.8x\n", stacked_r2);

       Usart232SendStr(g_cDataBuf);

       sprintf((char*)g_cDataBuf,"R3 = 0x%0.8x\n", stacked_r3);

       Usart232SendStr(g_cDataBuf);

       sprintf((char*)g_cDataBuf,"R12 = 0x%0.8x\n", stacked_r12);

       Usart232SendStr(g_cDataBuf);

       sprintf((char*)g_cDataBuf,"LR = 0x%0.8x\n", stacked_lr);

       Usart232SendStr(g_cDataBuf);

       sprintf((char*)g_cDataBuf,"PC = 0x%0.8x\n", stacked_pc);

       Usart232SendStr(g_cDataBuf);

       sprintf((char*)g_cDataBuf,"PSR = 0x%0.8x\n", stacked_psr);

       Usart232SendStr(g_cDataBuf);

       exit(0); // terminate

       return;

}

以3.2为例,发生异常后,串口的输出入下所示:

[Hard fault handler]

The task pri id = 0x00000014                     //任务优先级是20

SP = 0x200077d8                               //当前任务的堆栈地址是0x2000 77D8

R0 = 0x2000dfa0

R1 = 0x68130000

R2 = 0x2000df9c

R3 = 0x20002100

R12 = 0x00000001

LR = 0x0801c7fb                              //分析得出,这个地址就是出错的地方

PC = 0x68130000

PSR = 0x00000000

此时需要借助map文件分析,map文件中得出对应的代码和数据位置。

    tcpip_thread                             0x0801c7ad   Thumb Code   190  tcpip.o(i.tcpip_thread)

i.tcpsvr_accept_20                       0x0801c874   Section       64  ftpmanage.o(i.tcpsvr_accept_20)

0x0801 c7fb应该在tcpip文件中的tciip_thread函数里。

T_LWIP_THREAD_STK                        0x20007000   Data        2048  sys_arch.o(.bss)

    rsuPib                                   0x20007800   Data          32  para.o(.bss)

堆栈空间是0x2000 77D8,是在T_LWIP_THREAD_STK这个栈空间里,这也是协议栈任务的堆栈空间,证明判断的任务优先级为20是正确的。

从0x0801 C7AD处开始的16进制文件如下图所示,再将汇编文件列出(需要KeiL生成)。

tcpip_thread PROC

;;;232    static void

;;;233    tcpip_thread(void *arg)

000000  b508              PUSH     {r3,lr}                  //开始

;;;234    {

;;;235      struct tcpip_msg *msg;

;;;236      LWIP_UNUSED_ARG(arg);

;;;237

;;;238    #if IP_REASSEMBLY

;;;239      sys_timeout(IP_TMR_INTERVAL, ip_reass_timer, NULL);

;;;240    #endif /* IP_REASSEMBLY */

;;;241    #if LWIP_ARP

;;;242      sys_timeout(ARP_TMR_INTERVAL, arp_timer, NULL);

000002  2200              MOVS     r2,#0

000004  492e              LDR      r1,|L11.192|

000006  f2413088          MOV      r0,#0x1388

00000a  f7fffffe          BL       sys_timeout

;;;243    #endif /* LWIP_ARP */

;;;244    #if LWIP_DHCP

;;;245      sys_timeout(DHCP_COARSE_TIMER_MSECS, dhcp_timer_coarse, NULL);

;;;246      sys_timeout(DHCP_FINE_TIMER_MSECS, dhcp_timer_fine, NULL);

;;;247    #endif /* LWIP_DHCP */

;;;248    #if LWIP_AUTOIP

;;;249      sys_timeout(AUTOIP_TMR_INTERVAL, autoip_timer, NULL);

;;;250    #endif /* LWIP_AUTOIP */

;;;251    #if LWIP_IGMP

;;;252      sys_timeout(IGMP_TMR_INTERVAL, igmp_timer, NULL);

;;;253    #endif /* LWIP_IGMP */

;;;254    #if LWIP_DNS

;;;255      sys_timeout(DNS_TMR_INTERVAL, dns_timer, NULL);

;;;256    #endif /* LWIP_DNS */

;;;257

;;;258      if (tcpip_init_done != NULL) {

00000e  482d              LDR      r0,|L11.196|

000010  6800              LDR      r0,[r0,#0]  ; tcpip_init_done

000012  b128              CBZ      r0,|L11.32|

;;;259        tcpip_init_done(tcpip_init_done_arg);

000014  482b              LDR      r0,|L11.196|

000016  1d00              ADDS     r0,r0,#4

000018  6800              LDR      r0,[r0,#0]  ; tcpip_init_done_arg

00001a  492a              LDR      r1,|L11.196|

00001c  6809              LDR      r1,[r1,#0]  ; tcpip_init_done

00001e  4788              BLX      r1

                  |L11.32|

;;;260      }

;;;261

;;;262      LOCK_TCPIP_CORE();

;;;263      while (1) {                          /* MAIN Loop */

000020  e04c              B        |L11.188|

                  |L11.34|

;;;264        sys_mbox_fetch(mbox, (void *)&msg);

000022  4669              MOV      r1,sp

000024  4827              LDR      r0,|L11.196|

000026  1f00              SUBS     r0,r0,#4

000028  6800              LDR      r0,[r0,#0]  ; mbox

00002a  f7fffffe          BL       sys_mbox_fetch

;;;265        switch (msg->type) {

00002e  9800              LDR      r0,[sp,#0]

000030  7800              LDRB     r0,[r0,#0]

000032  2805              CMP      r0,#5

000034  d240              BCS      |L11.184|

000036  e8dff000          TBB      [pc,r0]

00003a  030b              DCB      0x03,0x0b

00003c  222b3500          DCB      0x22,0x2b,0x35,0x00

;;;266    #if LWIP_NETCONN

;;;267        case TCPIP_MSG_API:

;;;268            //if(msg->msg.apimsg->msg.conn == NULL)

;;;269            //  break;

;;;270          LWIP_DEBUGF(TCPIP_DEBUG, ("tcpip_thread: API message %p\n", (void *)msg));

;;;271          msg->msg.apimsg->function(&(msg->msg.apimsg->msg));

000040  9a00              LDR      r2,[sp,#0]

000042  6892              LDR      r2,[r2,#8]

000044  1d10              ADDS     r0,r2,#4

000046  9a00              LDR      r2,[sp,#0]

000048  6892              LDR      r2,[r2,#8]

00004a  6811              LDR      r1,[r2,#0]

00004c  4788              BLX      r1

;;;272          break;

00004e  e034              B        |L11.186|          //0x0801 c7fb对应的代码

;;;273    #endif /* LWIP_NETCONN */

;;;274

;;;275        case TCPIP_MSG_INPKT:

;;;276          LWIP_DEBUGF(TCPIP_DEBUG, ("tcpip_thread: PACKET %p\n", (void *)msg));

;;;277    #if LWIP_ARP

;;;278          if (msg->msg.inp.netif->flags & NETIF_FLAG_ETHARP) {

000050  9800              LDR      r0,[sp,#0]

从代码看地址对应是00004e  e034              B        |L11.186|      ,即switch分支的break语句,但是实际应该是上面的那句,BLX      r1,而此时R1的值是

R1 = 0x68130000,即跳转到6813 0000处执行,与在3.2的分析是一样的。

这也只能判断出出错的位置,原因还是需要仿真调试,才能找到。

楼主:
3.4 总结
发生Hard Fault以后,意味着程序跑飞了,有的原因是很简单的,但是有的需要仔细分析,以上两个例子应该都算比较简单的。以第一个例子来说,若从首次定位来看是在中断里,中断里变量的数值太大,超出了外存的大小,但是这个值为什么会这么大?正常中断接收数据不会变成有0x21FF 2200这么多字节的,此时就需要考虑是别的地方踩到了此处的内存,导致取出来的数据一下子变成了这么大。然后逐步定位,才能找出真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