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SW脚出现谐波怎么办(LM25145)?

楼主(2019-03-30):
设计的输入范围20~30V,输出电压7.4V,开关频率是500KHZ,最大电流20A。
实际测试的时候,空载,输入电压是25.3V,VCC脚是7.55V(规格书理论值7.5),FB脚是0.801V(规格书理论值0.8V),VOUT脚7.34V。但是SW测出来脚出现了谐振,很奇怪。想问问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知道什么原因不?

具体情况见下图:
SW脚谐振图1

SW脚谐振图2--可看到主要脉冲频率也是500KHZ

SW脚谐振图3--缩小之后可以看到sw脚极不稳定

VOUT脚--电压7.4V-纹波ok

纹波还可以啊

网友A:
稍微加点负载试试

网友B:
寄生参数导致的开关振铃,SW脚离电感走线尽量改短吧。影响不大,除了EMC指标可能有一点问题。
无法再短,可以考虑加匹配阻容吸收掉

@wh6ic :好的 我试试 感谢~
@林堪堪 :你测的振铃在SW - GND之间,添加的吸收阻容自然也是加在SW - GND之间,靠近电感侧效果好点。不过如果SW - GND 回路之间包围面积比较大,这个吸收电路对EMC贡献不会很明显,示波器看会有较明显改善。关键还是要减短走线
匹配阻容的话那放在哪里呢?我调了自举电容和它的串联电阻,效果不大

网友C:
正常的呀 电感在没充电没放电的时候,只能跟分布电容形成LC谐振自由震荡了

网友D:
测试需要带载进行,可以取最大负载的1/10。如果还有问题,优先分析PCB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加点负载试试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需要带载进行,可以取最大负载的1/10。如果还有问题,优先分析PCB设计。 ...

加了3A的负载还是会有这种现象,那就是PCB布线的问题了吗。确实SW脚和电感之间距离有点远(是整块敷铜的,线宽很够),但是过了孔的。

SW已经变频了

网友E:
SYNCIN 用法,目前进入的是二极管仿真状态(即下管MOS管反向电流被切除,等效于一个低导通电压的二极管而已),该模式下面,空载或者轻载就差不多该是这样,而非我们常见的同步整流BUCK线路的占空比。
好处只是轻载效率有所提高,而缺点是空载或轻载,动态能力差。

网友B:
其它改动先恢复成一楼原始条件(不是只有一块样板吧?),在SW到GND间并一粒 103 (10nF)电容,在 1uS格下,读出振铃频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了3A的负载还是会有这种现象,那就是PCB布线的问题了吗。确实SW脚和电感之间距离有点远(是整块敷铜的 ...

500K 0.56uH  24-7.4V
采用二极管仿真模式,给你计算一个临界工作电流,1/500K*7.4/24=0.617uS
峰值=(24-7.4)*0.617uS/0.56uH=18.28A  负载电流=9.14A,这就是临界电流。
你只有负载电流到9.14A,才进入CCM,在这之前,都会出现关断振铃,这是你设置的参数决定的。
要振铃消失其实很容易,SYNCIN端子的R12取消,就变成正常的同步整流DC-DC了,不会有轻载开关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改动先恢复成一楼原始条件(不是只有一块样板吧?),在SW到GND间并一粒 103 (10nF)电容,在 1uS格下 ...

跟原始状态一样了,然后负载3A,并联了103在SW和GND间(靠近电感),振铃频率2MHZ。之前也试过别的容值,也串过几欧几十欧的电阻加电容,但是振铃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YNCIN 用法,目前进入的是二极管仿真状态(即下管MOS管反向电流被切除,等效于一个低导通电压的二极管而已 ...

哦哦,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SYNCIN被我拉低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把SYNCIN拉高(连接到VCC)之后,理论上是进入FPWM模式了,然后我空载,上电,结果输入电流达到了一点几A,电感和输出电容很烫(不确定是电感发烫还是输出电感的问题),这。。。一时之间没找不到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哦,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SYNCIN被我拉低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把SYNCIN拉高(连接到VCC)之后, ...

这么大同步整流模式的空载电流,空载功耗达20多瓦,按照最大电流20A输出功率=7.4*20=148W,哪怕按照这个算,你效率不可能超过85%,这在同步整流线路上是完全不应该的,必须找到问题,否则,哪怕你用二极管仿真模式,在负载电流上去后,一样会产生大量热量。
给你计算过临界电流居然达到9.14。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你进FPWM模式,空载电流就等于±9.14A,该电流就在输出电容和电感到VCC之间来回。如果器件设计正常,这个电流,电容不应该热,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电容,500KHz,一般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就别指望了,肯定不行,至少得高品质固态电容。其实总容量在这个频率不需要太大,只需要根据链波电流限制,并联几个就合适了,容量和允许纹波及电感量都有关系。
9A  500KHz的情况下,对电感绝对是个不低的挑战,一般铁硅铝就别指望了,肯定热的要死,PC44磁芯自己做估计也够呛,PC95不知道合适不。
理论上按照我刚才计算的效率来看,你这个线路空载FPWM模式,10W以内是合适的,这个时候,电容电感都必须承受这个损耗热量。如果过热,那么就是你采用的器件规格小了,太弱了。

主要的问题是在二级刮板仿真模式的时候是正常的,空载输入电流为0.05A,负载3A左右的时候效率在94%左右(输入电流0.91A)。但是我一旦吧SYNCIN脚电压拉高(串一个1K电阻到VCC),而且是在空载的时候,电感和输出电容那一块就开始疯狂发热,输入电流就是刚说的一点几A,就很奇怪。难道切换到FPWM模式还有别的地方需要改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同步整流模式的空载电流,空载功耗达20多瓦,按照最大电流20A输出功率=7.4*20=148W,哪怕按照这个 ...

然后输出电容用了3个100u的钽电容,电感用的WE的LHMI系列,温度和电流参数都还可以,正常来说应该是撑得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同步整流模式的空载电流,空载功耗达20多瓦,按照最大电流20A输出功率=7.4*20=148W,哪怕按照这个 ...

主要的问题是在二级管仿真模式的时候是正常的,空载输入电流为0.05A,负载3A左右的时候效率在94%左右(输入电流0.91A)。但是我一旦把SYNCIN脚电压拉高(串一个1K电阻到VCC),而且是在空载的时候,电感和输出电容那一块就开始疯狂发热,输入电流就是刚说的一点几A,就很奇怪。难道切换到FPWM模式还有别的地方需要改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的问题是在二级管仿真模式的时候是正常的,空载输入电流为0.05A,负载3A左右的时候效率在94%左右(输 ...

切换到FPWM模式不需要改,就是这样,因为该模式,有正负电流流过输出电感,而你的电感设计又非常小,使得空载激磁电流很大,达±9A,这么大空载激磁电流,对电感、电容都是考验。
而二极管仿真模式,其激磁电流是正比于输出电流的,因此你会发现功耗很低。
而作为20A大电流使用,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还真必须扛过FPWM模式±9A这样的条件,做到器件稍微发热,否则,到你二极管仿真模式的大电流输出时候,磁芯电容照样疯狂发热。说白了,就是你这个线路采用的电感、电容器件,必须能采用FPWM模式而不明显发烧,更不是疯狂发热,否则就不可能达到20A这个设计指标。
另外说一下,不知道为什么采用这么小的电感量,按照常规二极管仿真模式,一般我们会选择1/4-1/5负载进入CCM,振铃消失,你这里的电感量,是1/2最大负载电流才进CCM。直接的后果是电感负荷和电容负荷严重不平衡。
鉴于目前器件技术水平,我并不建议20A的BUCK线路采用500KHz这样的频率,能把500KHz  140瓦的BUCK做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网友E:
在二极管仿真模式3A负载,效率94%,说明正常条件器件损耗应该基本符合要求。
严重怀疑你电感功率用小了,导致电流达到某个值,磁芯饱和,激磁电流疯狂上升,当然的现象就是电感电流疯狂发热。
建议换大号输出电感。

网友B:
果然与我估计的差不多,寄生电容高达 2100pF,可能是哪里与原理图不一致吧。
你在并的103电容上串联一粒40.2欧(E96 1%,计算值为40.6欧)的匹配电阻试一试,看看振铃能否被 103 吃掉大部分。
你还是要找找板子与原理图的区别,这么大的寄生电容不大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换到FPWM模式不需要改,就是这样,因为该模式,有正负电流流过输出电感,而你的电感设计又非常小,使得 ...

哦哦 好的,那我降低开关频率,加大感值再调一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与我估计的差不多,寄生电容高达 2100pF,可能是哪里与原理图不一致吧。
你在并的103电容上串联一粒40. ...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二极管仿真模式3A负载,效率94%,说明正常条件器件损耗应该基本符合要求。
严重怀疑你电感功率用小了, ...

我手边最大的感值就是3.3uH,额定12A,饱和32A的电感。然后开关频率设置为266KHZ,这时候空载电流0.34A,比之前的一点几A明显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与我估计的差不多,寄生电容高达 2100pF,可能是哪里与原理图不一致吧。
你在并的103电容上串联一粒40. ...

并了103和43欧的的电阻,空载,二极管仿真模式,测得的SW脚如图。确实是振铃被消掉了大部分。但是只有在二极管仿真模式的时候会出现振铃,当我切到FPWM模式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振铃的,空载也没有,emmm,这样也是PCB的问题吗,还是我的参数哪里不太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手边最大的感值就是3.3uH,额定12A,饱和32A的电感。然后开关频率设置为266KHZ,这时候空载电流0.34A, ...

额定电流12A,你这个电感估计只能用到12A输出左右。
现在的参数,0.34A*24=8W。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电容也不会热了。方向对头了,只是电感12A还弱了点,20A的就应该OK,振铃+电容什么的只是改变断流自由谐振参数,完全不需要去顾忌,除非EMI某频率超标,可以考虑修改断流谐振频率。
如果不考虑静态功耗,EMI的话,FPWM是会好于二极管仿真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并了103和43欧的的电阻,空载,二极管仿真模式,测得的SW脚如图。确实是振铃被消掉了大部分。但是只有在 ...

本来就是这样,FPWM模式,只有电压/输出的占空比方波,没有任何振铃。
而二极管仿真模式,除非到电流连续模式,否则由于电流断续,在续流电感输出断流时候,由于回路切断时候,电感电流不是理论上的0,该剩余能量必然引发续流电感和分布参数的谐振,这就是你观察到的振铃,加电容什么的只能改变该断流谐振的频率,而且还会降低效率,是有害的,除非MEI集中到该谐振频段出现,否则不建议修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就是这样,FPWM模式,只有电压/输出的占空比方波,没有任何振铃。
而二极管仿真模式,除非到电流连续 ...

这样啊,那我现在先再找找合适型号的电感吧  再次谢谢大佬这么耐心

楼主:
后面证实还是各项参数不合理,之前自己傻兮兮的自己算的,有的参数不是特别清楚,算出来不太对。   后面用TI的Buck Controller Quickstart Calculator,官网可下载,得出来的参数测试差不多是可以了。负载15A可以一分钟然后就,估计是散热问题或者电感电流不够,这个等完全好了我再来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