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9如何批量修改PCB板子上文字大小??

楼主(2019-03-30):
百度好多教程,全都是15版本以下的,在18和19里已经完全变了,按照以前教程设置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不太清楚的啊!没有了解过啊!

网友B:
还是SHIFT+F,然后点选文字,选择相同类型的(把any改成same),确认后会换到属性窗口(Properties)在里面就可以改文字字体、大小、层、间隔等信息了

网友C(2019-06-04):
1、鼠标指到PCB上的文字,再点击鼠标右键按图中箭头文字设置,打开属性这里一定要打上勾,然后点确定。2、会出来一个对话筐如图:,这个对话筐显示后很快会消失,一出现鼠标就要移到这个对话筐里,只改文字的大小,改好后,移到任意一个参数里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