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内存都有分段吗?

楼主(2019-03-31):
想问各位大佬,所有单片机架构都分什么数据段、代码段之类的吗?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可以的啊!

网友B:
不一定。你说的分代码/数据段指的是哈佛架构单片机,代码和数据是分设独立地址空间的。ARM 一般用的是冯·诺伊曼架构(普林斯顿架构)不区分代码空间和数据空间。至于说 SRAM 和 Flash ROM 的区分,其实没那么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