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大佬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采样电路,初学者求帮忙

楼主(2019-03-31):
图为电压的采样

网友A:
一路运放产生偏置电压,一路运放做同相输入放大,楼主是哪个地方有疑问?

楼主:
例如那个+12他产生的偏置电压怎么算,放大之后又为多少

楼主:
我实在是不会这,所以请多多指教,拜托拜托

网友B:
虚短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