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 s_I2C0HandlerFn = (I2C_FUNC)I2C_MasterTx;是函数调用吗?

楼主(2019-03-31):
在看新唐IIC例程时,这行不明白什么意思,特请教一下,这是函数调用吗? s_I2C0HandlerFn = (I2C_FUNC)I2C_MasterTx;怎么不用写参数吗?

网友A:
        /* I2C function to write data to slave */
        s_I2C0HandlerFn = (I2C_FUNC)I2C_MasterTx;

网友A:
编译后,你可以定位一下这个原型。

网友A:
看看原型具体是个什么。

网友B:
你注意到没有,回调函数。

网友B:
这里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
然后那两句是将回调函数传递给执行函数。

网友B:
回调函数是被中断函数调用了。

网友B:
请注意上面这个中断函数的else分支。
意思是发生了中断,执行后面的s_I2C0HandlerFn(u32Status);
而你问的那两个就是给这个函数传递回调函数的地址的,指针,请注意指针。

网友B:
所以这个例子里采用了高级的C语言成分:函数指针,回调函数,通过指针调用函数。

网友B:
多亏你没有去学STM32,那个系列的更坑,遇到中断就是用回调的。搞晕人。函数套函数,还有功能冲突的。坑爹的很,新唐这个其实如果你认真看一遍例子,再懂一点指针,和函数指针的概念,基本上是没有难度的。

网友A:
原来是函数指针啊,多谢上面高手讲解。

楼主:
算是明白一些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