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关于N76E003莫名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9-03-31):
1、用N76E003莫名死机,重新加电无效,重新下载程序无法和下载器连接,尝试了几次可以连接了,但未下载程序,之后发现单片机正常工作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2、N76E003连接了一个射频接收模块,产生地故障是,单片机无法通过射频模块接收到数据。单片机外接一个按键和一个指示灯,按下按键指示灯闪烁,说明单片机这部分功能正常。射频模块和内部定时器搭配工作,无法验证内部定时器是否故障,所以怀疑是射频模块故障。一直没管它,过了一个月,一切正常。这是为何呢?

请大家多多指教,感谢。

网友A:
可能是你电路有问题,跟芯片本身无关。如果芯片真的坏了内部的东西,不可能过一段又好了,只能说明你的电路搭建的可能有问题。或者软件写的有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硬件电路没有弄好啊。

网友B:
这个芯片还是可以的,如果一切都做好,不会出问题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没电路图、没射频模块的型号与参数,也看不到程序。

网友D:
复位电路 你配置成内部试试

楼主:
嗯,感谢大家的分析和建议,现在基本确定是由于焊接不良导致的,已经正常了。

楼主:
已经彻底找出原因了,按照大家说的,确实是复位电路的原因。测量发现复位引脚(P20)电压低到1.2V。可能是由于复位电容漏电流大或者焊接黏连导致复位脚电压被拉低,从而引起单片机一直复位不工作。干脆把外部复位关掉了,直接把P20设置成输入上拉了,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