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UCK Pmos发热严重

楼主(2019-03-31):
输出5V,但是电流才0.4A的时候就Pmos发热很严重。希望各路大牛指导指导,解答一下我的疑问。

不好意思,mos管画出了。

网友A:
不太了解啊!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看你这样驱动PMOS管没什么不妥当,不过看你波形,PWM占空比连续变化,应该是控制回路不稳定,这会是带载发热的一个非常可能原因。
根据2.5uS量程,频率差不多100KHz吧,也不算过分。
但是这个管子Qg比较大,栅极电容也大,栅极波形变化这么缓慢这么发热也可以理解,栅极电阻并联一个正向的4148,在P MOS管截止时候进行提速应该可以改善。250驱动能力不差,不应该这么难看。
不知道你设计的线路,需要多少输出电流,用的P管可是一个90A的管子,做开关DC,并不是管子越大越好,随着管子规格加大驱动所需能力也变的越来越大,驱动功率和设计会变的越来越复杂,成本也必须提高,你换一个小几倍的P MOS管,情况会改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