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CC2650DK 快速入门

楼主(2019-03-31):
安装 Flash Programmer 2 下载工具
软件作用: 往 cc26xx 芯片下载编译好的 hex 固件或者读取 hex 固件读取 MAC 地址等
安装方法: 此软件安装一路 next 安装即可, 会自动安装 xds100v3 的驱动程序, 安装完毕后启动界面如下:

楼主:
安装 蓝牙协议栈 BLE-STACK V2.1
TI 把应用于 CC2540 与 CC2541 的蓝牙协议栈命名为 BLE-STACK V1.x,
而把现在应用于 CC2640 的蓝牙 4.1 协议栈命名为 BLE-STACK V2.x, 目前已发布的最新版本为
BLE-STACK V2.1, 之前已发布的版本为 V2.0, 该协议栈支持 CC2640 与 CC2650, 现在以最新的 V2.1
作为例子讲解安装

楼主:
软件作用:
【1】 安装协议栈库文件, 安装后会释放出 TI 发布的各种 BLE 例程;
【2】 附带会安装 BTOOL, BTOOL 是一个 HCI 操作软件, 在我们的 CC2640/CC2650 芯片下载
《CC2640_SmartRF-7ID_HostTestRelease_All.hex》 固件(路径: 如下图) 后, 可通过 PC 串口与我们的
CC26xx 开发板进行连接, 从而可以通过 PC 连接从机以及读写从机等一些列操作, 这个可能后面章节讲
解。

楼主:
另外 , 也会附带安装 TI-RTOS 实时操作系统, 安装后, 能看到全部的 TI-RTOS 源代码, 此 TI-RTOS
源代码也可以重新编译以供我们的使用, 此 TI-RTOS 系统中集成了 CC3200(一个 wifi 芯片) 与我们
用到的 CC26xx 系列的各种驱动, 例如 IIC、 PWM、 SPI、 GPIO 等等驱动, 这些驱动均以类 linux 的驱
动提供, 方便我们编写蓝牙应用是调用。

楼主:
安装方法: 强烈建议默认路径安装, 一路 next 安装即可, 安装结束后路径如下:

楼主:
替换 Board_lcd.c 显示屏驱动
我们的显示屏与 TI 官方的不同, 我们使用的是 Oled 显示屏显示效果更好, 分辨率为 128x64 点阵, 点
阵大小与 TI 官方的 SmartRF06EB 板载 LCD 显示屏相同, 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个显示屏的驱动文件因此需要
替换这个文件, 在这个蓝牙协议栈的根目录有有 “Board_lcd.c” (如下图) ,把它替换掉以下目录的
Board_lcd.c 即可。

楼主:
开发板的底板目前总共有两个版本, 为 V1.2 版本与 V2.0 版本, 版本号显示于底板
上部正中间位置, 这两个底板的版本主要是 OLED 显示屏的复位线的不同, V1.2 版本使用 DIO_5 作为
OLED 显示屏的复位控制端口(此端口与 IIC 接口共用 了, 是我们的设计失误), 而 V2.0 版本使用 DIO_26
作为 OLED 显示屏的复位控制端口。 因此, 请根据你底板上标注的版本号进行对应操作。